飞思卡尔原厂PE仿真器坏了 怎么修?

楼主(2017-05-18):
今天早上 用PE仿真器仿真的时候  突然电流变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短路啥的】,然后我发现再次烧录就出现下图界面了。如图1、2

仿真器上有2个灯,一个绿色是仿真器插上USB 就会亮,还有一个黄灯是连接到目标板之后就会亮,现在黄灯和绿灯都是亮的,只是仿真不了!

图1

图2

楼主:
1000多块钱,公司虽然没有责怪的意思,说坏了就拿去换,但是作为自己还是想弥补一下,我吧板子打开看了一下,很简单,我想如果如果是烧了某个电阻电感啥的,我可以换?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

楼主:
  以前仿真的时候也出现过上面的提示,但是我发现是6PIN的线连接出现问题才会在仿真的时候弹出这个框,现在我把线给换了还是会出现,我不晓得是不是PCB板的电阻给烧了,毕竟才160ma,不可能啊!

如图  MULTILINK内部板子图

网友:
感觉是单片机烧了

网友A:
量一下板子上的管子是不是烧坏了。我之前坏了一个,最终量出来是仿真接口上的TVS管烧了,对地电阻只有2欧不到。拆掉换了一个就好了。不过我的和你的板子不一样。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坏了。这玩意儿是不是很容易坏啊!

网友:
我们手上的也很容易坏,貌似飞思卡尔的仿真器都是易损货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板子上的管子是不是烧坏了。我之前坏了一个,最终量出来是仿真接口上的TVS管烧了,对地电阻只有2欧不 ...

  那个BKG引脚  好像是低电平,因为正常的仿真器应该是0.2V,现在烧坏的那个BKG 引脚电平是0V。

楼主:
黄灯是单片机控制的啊,烧了应该不会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坏了。这玩意儿是不是很容易坏啊!

   坏了,如果可以修好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跟厂家反映这个情况,让他们做改善!

网友C:
你检查先BDM旁边有个二机管,那个很容易坏。这个概率很高的。我们坏了N个,一般都是这个坏的。拆了,焊两个LED就行了。一般是你接上仿真器后,设备的地线掉了,和仿真器地构成回路了。卤煮,来我们公司吧,这玩意我们工程师几乎每个人都烧过,坏了直接换。

网友:
这个PE很容易坏,公司里面都坏了好几个,一般都是FAE带回去修好送回来。

网友:
严格来说,这个不是官方的,是第三方的。底面的标签以及外包装/说明书等,都写得很清楚。
是Pemicro的产品,只是符合freescale/NXP的芯片协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先BDM旁边有个二机管,那个很容易坏。这个概率很高的。我们坏了N个,一般都是这个坏的。拆了,焊两个 ...

  你说的是插件的二极管还是 贴片的二极管?

网友:
U3这个芯片容易坏,具体型号忘了,应该是74系列点

网友:
查到型号,是74LVC2G126

楼主:
U3我不知道怎么验证是不是坏了,但是U3和二极管有联系吗?
我都各买几PC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