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输出调节阀,导致对方短路?

楼主(2017-05-18):
我自己的AO板接上调节阀AI,导致阀电路短路,电源都是24VAC输入。我发现调节阀电源GND和AI GND是导通的,即AO GND和阀电源GND导通。这样会导致发短路吗?怎样避免? 谢谢。

网友A:
调节阀的接线一般是B O O E,借用交流24V的一个线做地线,如果你板子检测的GND用AC24VA,阀门用AC24VB,由于阀门一般只是半波整流,就有可能造成电位错误,

网友:
薄膜调节阀配套定位器的话,是4-20ma的需要输入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阀的接线一般是B O O E,借用交流24V的一个线做地线,如果你板子检测的GND用AC24VA,阀门用AC24VB,由于 ...

谢谢回复,说的很对。这种情况,需要我改成也半波整流? 如果以后,再接全波整流的阀,会不会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