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2007编辑使用中突然崩溃,原文件也不见了,寻方法如何...

楼主(2017-05-18):
下午编辑word文档,版本是2007的,同时打开的有2003版本的文件,编辑了一个上午加中午,刚突然崩溃,原文件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如何找回,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帮忙给个建议,谢谢

已经恢复文件,方法:采用Recover My Files这个软件扫描文件夹后,将扫描出来的临时tmp文件恢复打开。

网友A:
2007版的特容易出问题。我开始在几台机器上装了2007版的,都出故障,后来换了2010版的,就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7版的特容易出问题。我开始在几台机器上装了2007版的,都出故障,后来换了2010版的,就没出过问题。 ...

可能是原先安装的2003版本卸载不完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原先安装的2003版本卸载不完全造成的

有的机器是新安装的系统,之前还没装office

网友:
还是国产WPS安全些,office已经多年不用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