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一个数组后,使用数组时为什么可以在数组方括号里...

楼主(2017-05-18):
定义一个数组后,使用数组时为什么可以在数组方括号里面,不用0,1、2、3,而用了别的名字??

楼主:
enum 变量名{枚举名1,枚举名2,……枚举名n};

楼主:
我添加了图片了,但是好像图片没显示

网友A:
楼主确定方括号里面的不是宏定义?

网友:
方括号里面的是一个已经赋值的常量,应该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已经初始化了

网友:
方括号内是宏,编译器在编译时会用数字来替代。

网友:
u16 a[4];
u8 i;
for(i=0; i<4; i++)
{
    a[i] = 0;
}
正常吧。
把 u8 i;改成float name;下面的i都改成 name,也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个默认的强制类型装换float =》 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方括号里面的不是宏定义?

如果是宏定义,那么那个结构体定义还有意义吗?这确实是同一个工程里面的代码。

网友:
符号表

字数补丁

网友:
enum枚举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宏定义,那么那个结构体定义还有意义吗?这确实是同一个工程里面的代码。 ...

1.这是数组,并不是结构.
2.是不是宏,你可以搜一下怎么定义的嘛.

网友:
宏定义是宏定义,结构体是结构体,各有各用处。

另,图片那样的定义顺序是没有错的,如果先定义了宏再定义结构体就会报错,编译器是VS的C++编译器。

楼主:
好像是你说的这样,能继续说说吗?

网友B:
就是枚举,谭浩强书里有这个东西的经典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枚举,谭浩强书里有这个东西的经典例子。

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是enum和struct的成员名字一样。单独用的时候,编译器当enum处理,因为直接写struct成员是非法的。如果没有定义enum一定会报错。这是作者故意这样写的,用起来方便。

网友C:
枚举型也要先定义,后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枚举型也要先定义,后使用吧

默认从0往后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