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子的PCB 可否SMT 费用上有额外费用吗

楼主(2017-05-18):
如图 为了配合结构,尺寸上稍微作了调整,不知道这样子的OUTLINE 能否打样PCB跟SMT

楼主:
元件不止这些 ,只是放放样子,大多数是0402的电阻

网友A:
有什么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可以的?

异形尺寸不知道对SMT过程会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形尺寸不知道对SMT过程会否有影响

没有任何一点点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形尺寸不知道对SMT过程会否有影响

异形尺寸,拼版的时候会给你加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形尺寸不知道对SMT过程会否有影响

完全没影响的,很多板子都是异形的。放心好了

网友:
这个形状没有压力.  想象一下S, U, E 等形状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