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故障电流大于105mA怎么断开供电电源?

楼主(2017-05-18):
我的装置最大故障电流时105mA,所以想当故障电流大于105mA时,要求断开回路电源,待故障排除后再恢复供电,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可以做一个过路断电电路,当电流大于105mA时,断开继电器,要重新上电,必须断过流断电电路前端的电进行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过路断电电路,当电流大于105mA时,断开继电器,要重新上电,必须断过流断电电路前端的电进行恢 ...

就是交流的感觉交流的电路比较麻烦

网友(2017-11-29):
用UPC1099芯片搭搭

网友:
上高压自恢复保险

网友:
漏电开关 把电流调大点

网友:
用ntc啊,要不就互感器-精密整流-比较器-自锁-推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