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见多识广的牛人推荐合适的SOP8单片机

楼主(2017-05-18):
现在想找一款8脚的单片机,想做单纯的串口通讯:

1、至少工业级,最好汽车级;
2、串口、定时器、看门狗基本需求;
3、电压最好支持3V(5V也可);
4、抗干扰性好,要稳定;
5、开发环境最好是keil、ARM之类通用的;
6、加密性好(程序下载好后,不会很容易被抄);
7、易于采购,价格合适(2,3RMB以内)
==========
目前只想到这些,有什么合适的吗?

网友A:
纳瓦特的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B:
NV32F100FS08E
淘宝价格1.98
128KB flash
8KB RAM
arm M0+ 内核!

网友:
2,3块钱的汽车级单片机真的有吗?搭车同求

网友C:
PIC12F683 + 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2F683 + 软串口。

软串口?模拟的吗?

网友:
按你的要求,去digikey上筛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32F100FS08E
淘宝价格1.98
128KB flash

我看坛子里原来就有人推荐过这个,好像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瓦特的你可以考虑下。

国产的吗???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坛子里原来就有人推荐过这个,好像是国产的?????????

国产,仿飞思卡尔KE0x系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吗???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稳定性已经有不少人测试过了很不错的。

电压范围宽 3-5V都可以。而且资源丰富,主要是货源好搞 服务还不错。

网友B:
8脚的。flash 大小只有128KB的

楼主:
1KB flash 好像有点压力哦

做个CRC都需要512个 固定存储字节,再加上程序运行消耗。。。会不会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的。flash 大小只有128KB的

这是哪个单片机?功能太丰富了,我都不需要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单片机?功能太丰富了,我都不需要那么多

4楼说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串口?模拟的吗?

软串口,也好用。LPC901,LPC902,LPC903,LPC904 也是8脚的SOP。LPC904是带UART的。它们是汽车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串口,也好用。LPC901,LPC902,LPC903,LPC904 也是8脚的SOP。LPC904是带UART的。它们是汽车级的。 ...

只搜到 P89LPC904FN ,不是恩智浦的吗?怎么datasheet显示的菲利普?

网友D:
STM8S001
STM8S001 的主要资源如下:

◆STM8内核,内置16MHz时钟源

◆8K Flash, 1KB SRAM, 128 Byte EEPROM (即可以省掉24Cxx)

◆工作电压: 2.95V ~ 5.5V

◆2个Timer(8-bit 一个,16-bit一个)

◆SOP8封装,5个IO口

◆ 其他功能部件还包括: UART串口、I2C、SPI、SWIM单线Debug接口,3通道10Bit ADC

预计参考价格: 0.XX 左右
http://www.toutiao.com/i641658945511673088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搜到 P89LPC904FN ,不是恩智浦的吗?怎么datasheet显示的菲利普?

N 年前菲利普把芯片业务卖给了恩智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S001
STM8S001 的主要资源如下:

还没量产,还没经过验证

这个片子估计一年后,大量验证后估计会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N 年前菲利普把芯片业务卖给了恩智浦。

请问你有这个片子的软硬件吗?类似于demo版的就好,可以按照一个开发板付费的
=====
如果你有一整套的就更好了,可以省去自己研究的时间,

想先看看能不能用,

=====
看资料,好像工作温度是 -40~85?这个对汽车来说要求有点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这个片子的软硬件吗?类似于demo版的就好,可以按照一个开发板付费的
=====
如果你有一整套的就 ...

开发平台是KEIL ,用LPC936 (LPC932,LPC921 等均可以)代替开发就可以.成功后再下到LPC904。

网友E:
PIC12F1572不满足你条件5

加密性能的话,现在MCU都差不多,通用料容易被解密,冷门料解密的人不熟悉的话失败几率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平台是KEIL ,用LPC936 (LPC932,LPC921 等均可以)代替开发就可以.成功后再下到LPC904。 ...

淘宝上都没看到有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12F1572不满足你条件5

加密性能的话,现在MCU都差不多,通用料容易被解密,冷门料解密的人不熟悉的话失 ...

看了下,工作温度范围足够 -40 to 125 ,而且PIC用在汽车上稳定性也有保障

PIC 好购买?

开发环境影响不大,能提供开发板的购买地址吗?

或者你那边有相关硬件?只需要点个LED 跑个串口的就可以

网友F:
lpc800?应该可以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lpc800?应该可以满足你

只找到一种是DIP8的,现在PCB一般不方便用插件的

而且温度范围最高到85°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12F1572不满足你条件5

加密性能的话,现在MCU都差不多,通用料容易被解密,冷门料解密的人不熟悉的话失 ...

淘宝看了下价格,从5块到7块多呢,很贵啊

网友:
atiny13或MCS08QD4

网友:
PIC品质性能能保证,贵是特色

楼主:
哪里有开发板买?????

网友:
台湾笙泉有一款MA82G5B32,有一个SO8封装的,希特电子代理,5个IO,带UART,默认带29.5KB的flash,2KB的RAM,价格2¥以下。标准的51芯片

网友:
stc死太惨

楼主:
stc敢用在汽车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下价格,从5块到7块多呢,很贵啊

拓展级的(+125℃)的货一般是要订的(拓展级的一般较少人用的),如果你那边的订单稳定,跟供应商说好,供应商是会给你一直备货的。
这个颗料一般是3元含税这样子,汇率波动它的价格会变一点点(这些原装料都是跟着美元走,除非一些不靠谱的牌子自己供货不稳定给那些炒货的人机会炒货)。
DEMO的话,PIC的所有料的用法差不多,可以网上搜一下,比如你可以搜PIC12F1822的UART的demo,是跟PIC12F1572用法完全一样的。
介绍卖家的话,这里感觉不方便。感觉是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拓展级的(+125℃)的货一般是要订的(拓展级的一般较少人用的),如果你那边的订单稳定,跟供应商说好,供应 ...

现在没量,我只是想做一个技术储备

网友:
好芯片不少,做个记号。

网友:
PIC12HV615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开发板买?????

Atiny13与MCS08QD4买颗芯片总共8个脚,飞几线就能调试了;MCS08QD4记得我做了几块板子,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7333-1-1.html

网友H:
汽车级别的芯片,和工业级别的芯片,那个温度范围更广,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引用 楼主:
stc敢用在汽车上??????/

非汽车级敢用到汽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汽车级别的芯片,和工业级别的芯片,那个温度范围更广,两个有什么区别? ...

汽车级的应该更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汽车级敢用到汽车上?

后装开发可以适当放低要求,再说也不涉及车身dongli安全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装开发可以适当放低要求,再说也不涉及车身dongli安全系统

那死太惨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iny13与MCS08QD4买颗芯片总共8个脚,飞几线就能调试了;MCS08QD4记得我做了几块板子,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

能找到这个板子吗?看了下很适合学习用的?
====
看了下推荐的芯片,基本也就MCS08比较满足要求

=====
要是能找到,可否寄个给我,我看了下立创商城这个是显示缺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汽车级别的芯片,和工业级别的芯片,那个温度范围更广,两个有什么区别? ...

车规芯片里面用的金线,工规用的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非汽车级敢用到汽车上?

后装非安全系统,没几个用车规的

网友:
>车规芯片里面用的金线,工规用的铜线。
Are you sure? I think all of them using gold wire.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找到这个板子吗?看了下很适合学习用的?
====
看了下推荐的芯片,基本也就MCS08比较满足要求

空板子倒是找到几片,焊好的板子没找到,前段时间搬家不知是不是丢掉了,我当时是在某宝上拍的。如果空板板子还要的话私我一下把地址发来(编辑原因:补充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板子倒是找到几片,焊好的板子没找到,前段时间搬家不知是不是丢掉了,我当时是在某宝上拍的。如果空板 ...

有原理图、PCB吗?
PS:看到了PDF版的原理图 PCB 了

请问你是在哪里?要是在深圳我亲自过去请教

你还有这个芯片吗?要是没有我再去网上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PCB吗?
PS:看到了PDF版的原理图 PCB 了

原理图PCB这个应该还在的,单片机没有了,当时应该买了2、3片吧!坐标南京。

网友:
没人推荐STC ?

楼主:
有人推荐过啊,不过有点怀疑STC的稳定性,尽管是用在后装市场的

======
不过以后有时间也可以去研究下,作为一个储备是可以的

网友(2017-07-04):
mark , 8pin的单片机选型中

网友:
AVR的片子第六条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