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使用STM32F107+LAN8720,ping样板的IP地址PING不通??

楼主(2017-05-18):
RT,样板使用STM32F107+LAN8720,初始化通过了,网络灯,一个常亮,一个闪烁,ping样板的IP地址PING不通。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刚好最近在调LWIP,刚调完,不知道你移的什么TCPIP栈。 可能问题,第一,可能是路由问题,建议直连电脑,固定IP测试。 第二 保证网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最近在调LWIP,刚调完,不知道你移的什么TCPIP栈。 可能问题,第一,可能是路由问题,建议直连电脑,固 ...

嗯嗯,是直接连接电脑的,网线确定是好的,用这个条网线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直接连接电脑的,网线确定是好的,用这个条网线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使用, ...

你移植哪个栈,如果是LWIP,看下etharp_tmr();  tcp_tmr();这几个函数 有没定时被调用,  ping时,ethernetif_input(&enc28j60); 有没进入。  还是DEBUG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移植哪个栈,如果是LWIP,看下etharp_tmr();  tcp_tmr();这几个函数 有没定时被调用,  ping时,ethern ...

是Lwip协议栈,可以了,是PNY地址跟管脚映射不对

网友B(2019-06-21):
成功了吗?刚学求分享下代码,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吗?刚学求分享下代码,谢谢啊

网友:
好的,我先研究一下,多谢兄台分享

网友(2022-08-24):
参考一下,正在画107+lan8720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