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78P153单片机,变量可以定义到地址0x10~0x1f吗?

楼主(2017-05-18):
单片机C自学入门,汇编基础基本没有,所以看数据手册和写代码时经常会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如图

数据手册看寄存器的分配,地址0x10~0x1f和0x20~0x2f一样都是通用寄存器,手册产品介绍上面也上说的32*8位的片内寄存器。然而在写C程序时,才定义了10来个8位变量就提示RAM不足了。于是打开.map文件如下图:

看了.map文件之后问题就来了:
1.说好的0x10~0x1f和0x20~0x2f一样都是通用寄存器,但是为什么变量全都只占用了0x20~0x2f,而0x10~0x1f却是没用到呢?
2.是否可以定义变量时指定到地址0x10~0x1f?
3.是否0x10~0x1f只是给中断保护等使用,而无法储存变量使用?
欢迎大家指点,先道声谢谢!

网友:
编译器要强行占用一部分,能自已使用的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
这个资源这么少,用C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
直接用汇编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定义变量的

网友A:
定义成通用的。减少寄存器耦合使用。一个函数使用完另一个还可以使用这样。全局的能用一个bit的代替就用一个bit。资源少没办法,只能这样用

网友:
资源这么小,用C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
用C也不是不行:就是啥事都得自己定义好:不能让编译器自己去折腾

网友:
用C也可以的,只是同样的功能  写法要注意下了。

网友B:
小芯片用C的意義真不大,太複雜編譯不過,太小又不夠用,還是推薦用匯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芯片用C的意義真不大,太複雜編譯不過,太小又不夠用,還是推薦用匯編吧!

单片机资源少,但项目功能更少,可接受范围内还是用C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成通用的。减少寄存器耦合使用。一个函数使用完另一个还可以使用这样。全局的能用一个bit的代替就用一 ...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C:
這免費的,也不能期待能多好使 , 到底 RAM 還是搶著用 , 他占掉 0x10~0x1F 還算客氣了 .

楼主(2019-01-03):
引用 网友C:
這免費的,也不能期待能多好使 , 到底 RAM 還是搶著用 , 他占掉 0x10~0x1F 還算客氣了 . ...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