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充电宝不待机?

楼主(2017-05-18):
在线等,怎么让充电宝不待机,除了加假负载,怎么通过板子上元器件修改达到?急!

网友A:
让芯片认为一直有负载,不同方案应该有不同的检测方式,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芯片认为一直有负载,不同方案应该有不同的检测方式,我瞎猜的

怎么欺骗

网友:
改小充电宝pcb上的采样电阻,应该可以。。具体要看是哪个芯片方案的充电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输出电流小于约100ma并持续一定时间就会进入待机的。
  你得算一下你外面接的负载是多大电流,然后据此去 ...

我测过,需要200毫安才能不待机,采样电阻现在是50毫欧。我负债大概100毫安就行了。采样电阻得改多大

网友:
把采样电阻的电容 或者 电阻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把采样线割掉也行

网友:
直接换大的话,大电流输出怎么办?
大电流时电阻会有很大负荷,~~

网友:
不同的方案处理方式不一样,有的ic有一个电流设置电阻,只要最小负载电流不小于设置电流值的几分只一就不会待机。具体数值ic说明会给出

网友:
买一个不待机的充电宝,一半静态亮灯的都是

网友:
如果充电宝有大电流保护,当你真接大负载的时候也是个麻烦~

网友:
不行的,通常是芯片内部做了检测,输出电流低于某个设定值一段时间之后会关闭输出,不然电池待机会耗尽

网友:
采样电阻飞线外接个开关再回去,2档, 小负载就加入个电阻, 大负载短接, 使用不同场合

网友C:
目前部分充电宝检测输出电流,有的是始终输出,不检测的。。其实我感觉这个检测功能真心鸡肋,,甚至讨厌。比如要给蓝牙耳机之类就没法充电,这种带电流检测的就没法用
估计带检测功能的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部分充电宝检测输出电流,有的是始终输出,不检测的。。其实我感觉这个检测功能真心鸡肋,,甚至讨厌。 ...

就是,特别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部分充电宝检测输出电流,有的是始终输出,不检测的。。其实我感觉这个检测功能真心鸡肋,,甚至讨厌。 ...

如果没有检测功能,手机充满电忘记关机,然后就放没电了。毕竟充电宝是冲量的产品,要适用大多数场合,不可能面面俱到,有些(部分)充电宝没有检测不代表他们不想做,而是小电流检测不一定能做好,只能取消。

网友:
这种是三合一方案的吧,恐怕不好改

网友:
找到采样电流的脚,把串的电阻改大些,再从电源引脚串个电阻飞个线,跟这个电阻分压,分压在50mV,让MCU认为一直有1A电流,就不会关机了。

网友:
R050那种电阻就是检测电流的,,,你把电流检测线接上一个固定的电压,就可以不待机了,,,

网友:
假货宝上不是有那种 3.7V 直接 DC ˋ转 DC 5V 的模块吗?!换一个就解决了。充电的也有充电专用模块,自己兜起来始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买品能的充电宝有一个按钮,可以长开呵呵

网友:
我试过接一个比较大的草帽灯珠可以不待机

网友:
买那种香水移动电源就可以了,装一个18650锂电,我们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