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隔离驱动欧姆龙继电器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5-18):
这个电路可以用不,继电器是放在控制板外部的,有没有什么隐患。
光耦和三极管之间的电阻能否省掉?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光耦与继电器中间那部分全部换成 NUD3124LT1G,这样简洁多了又稳定。

网友B:
我觉得有问题.
1. Q? 的C电极 电压是0.几V吧.. 那么 那B级的电压 就导不通三极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光耦与继电器中间那部分全部换成 NUD3124LT1G,这样简洁多了又稳定。 ...

谢谢,这是非常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问题.
1. Q? 的C电极 电压是0.几V吧.. 那么 那B级的电压 就导不通三极管呀.

我也有在考虑是不是要引入外部的24V进来驱动B级,但是这样处理的话,我就做不到每路的电源都是分开的了。

网友C:
光藕初级5.1k电阻太大,可能导通不了,510欧差不多,还有精度不用要求那么高。

网友:
NUD3124不错,就是相对价格高点

网友A:
给楼主上张详细的图纸吧,下面这张图是根据NI 板卡绘制,已经在用了,目前没发现问题。
LM317用于稳压成VCC2驱动光耦次级,这样外部供电电压5~30V都适用,多通道的可以共用一个LM317。如果外部电压是确定的,这里可以换成电阻分压。
A2982是源极驱动,8通道的,如果通道多比较划算。如果通道少,可以换成NUD3124(漏极驱动)。

光耦驱动方式,这点是针对这部分电路与控制板分开的情况,采用这种方式,控制板与该板间仅连接地线和信号线,根据该板的通道数选择相应功率的开关电源单独供电。
若采用有效时为灌电流方式,则该板需要与控制板共电源。这样对控制板电源功率要求更高些,若这部分电路也是含在控制板上,采用这种方式较好。

以上是在Copy若干电路后的一点理解,不知对错,请各位网友也看看。

网友:
就IO出来一个电阻直接用一个5551驱动继电器就好了,光耦比较费钱,也费地方
用2003的话,都不用加下拉电阻

网友D:
假如能驱动继电器的话,在三极管打开后,谁来给B级提供电流?

网友:
这个形式的电路在一个变频器上见到过,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但是元件型号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如能驱动继电器的话,在三极管打开后,谁来给B级提供电流?

这个就是达林顿而已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达林顿而已啊,有问题?

达林顿也是要一定的电压的信号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藕初级5.1k电阻太大,可能导通不了,510欧差不多,还有精度不用要求那么高。 ...

本来是想让嘉立创贴,他可贴的电阻都是1%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上张详细的图纸吧,下面这张图是根据NI 板卡绘制,已经在用了,目前没发现问题。
LM317用于稳压成VCC ...

这个电路我收藏了,但目前主要想达到类似NPN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能驱动继电器的话,在三极管打开后,谁来给B级提供电流?

换MOS管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达林顿而已啊,有问题?

我也有参考了达林顿型的光耦,但原理上要如何理解,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参考了达林顿型的光耦,但原理上要如何理解,有点不明白。

电流当然是从C来的啊,所以,饱和压降不可能太低了,会形成一个稳态。
实际上三极管B到光耦的那个电阻是多余的。我就没有使用。如果不是为了放大电流,连这个三极管都省了。
就是没有这么小的驱动电流的继电器或者比较贵。
其实光耦也不用的,直接上三极管就行,多路的话,就2003最方便,连二极管都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收藏了,但目前主要想达到类似NPN的效果。

A2892换成NUD3124即可,如果外部电源是确定的,采用分压电阻实现。

网友F(2017-06-29):
引用 网友A:
A2892换成NUD3124即可,如果外部电源是确定的,采用分压电阻实现。

3124在IO口之间需要接电阻吗,3.3V单片机驱动5V或者12V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3124在IO口之间需要接电阻吗,3.3V单片机驱动5V或者12V继电器

不需要的,下拉电阻也不需要。
驱动5v继电器用3105
驱动12v继电器用3112
我在实际使用时,用3124驱动三种电压继电器都行,但不建议这样做,极端条件下可能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光耦与继电器中间那部分全部换成 NUD3124LT1G,这样简洁多了又稳定。 ...

多谢 新型号推荐!

NUD3124LT1G  能驱动的最大电压 和 电流 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下拉电阻也不需要。
驱动5v继电器用3105
驱动12v继电器用3112

原来型号命名有电压,高电平导通的话单片机复位时候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来型号命名有电压,高电平导通的话单片机复位时候是个问题。。。

带下拉电阻的,而且支持TTL电平。单片机复位时一般是高阻态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 新型号推荐!

NUD3124LT1G  能驱动的最大电压 和 电流 是多少

长期工作电压最大28V。
表中ELD1~EDL3、ESD电压都挺高的,所以可靠性很好,驱动电流最大150mA,如果不够还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带下拉电阻的,而且支持TTL电平。单片机复位时一般是高阻态的,没问题。 ...

OK,以前是考虑功耗问题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强制下拉,到时候预留一个下拉电阻位置,需要的话用上,再推挽输出高电平。这会再去研究下复位高电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OK,以前是考虑功耗问题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强制下拉,到时候预留一个下拉电阻位置,需要的话用上,再推挽 ...

NUD31XX都是内置下拉的, 不需要另外加

网友(2017-09-01):
引用 网友A:
NUD31XX都是内置下拉的, 不需要另外加

我已经测试了,PCB预留了下拉电阻位置。没加的时候果然上电时候继电器会吸合一下。手头暂时用了2K下拉电阻,解决了。高电平时候推挽输出

网友H(2017-12-05):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光耦与继电器中间那部分全部换成 NUD3124LT1G,这样简洁多了又稳定。 ...

您好,请教一下,盼百忙中指教一二,谢谢
您的这个帖子中提到使用 NUD3124LT1G控制继电器,我按照您的电路画了这个器件,打样回来发现一上电继电器状态指示灯都是亮的,指示灯应该是继电器开关的状态,但是一上电继电器并没有开启,当进行操作开启继电器时,指示灯灭了,刚好和继电器的状态反掉了。我把电路发给您,帮忙看看。

现在修改的电路(我用的是12V的继电器,用的是NUD3112):

这个是原先采用三极管分离器件控制的电路,继电器状态都正常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带下拉电阻的,而且支持TTL电平。单片机复位时一般是高阻态的,没问题。 ...

NUD31XX,比2003的优势在哪里?除了体积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教一下,盼百忙中指教一二,谢谢
您的这个帖子中提到使用 NUD3124LT1G控制继电器,我按照您的电 ...
我的没问题,这张图是3105的,3112也是同样电路使用过,使用3124控制12V继电器也使用过

测一下控制IO、LED和继电器引脚位置的电压,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问题,这张图是3105的,3112也是同样电路使用过,使用3124控制12V继电器也使用过

测一下控制IO、LED ...

咦,你这个器件,内部有一个300K,1K,还有一个类TVS管,这是你画的封装呢,还是这个芯片自带的,还是你做成模块了?
还是说实际上,这个芯片,外面光秃秃的,这样特别简洁的,直接接上就驱动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咦,你这个器件,内部有一个300K,1K,还有一个类TVS管,这是你画的封装呢,还是这个芯片自带的,还 ...

NUD3124 集成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NUD3124 集成在里面了。

就是略贵了点,并且速度略慢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咦,你这个器件,内部有一个300K,1K,还有一个类TVS管,这是你画的封装呢,还是这个芯片自带的,还 ...

集成了,所以对我这样的菜鸟用起来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NUD31XX,比2003的优势在哪里?除了体积小。

网友J:
有测试过驱动PWM输出,最高频率?

网友I:
用了MOS也没有优势啊  1欧左右的导通电阻,150ma的驱动电流,都不如200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测试过驱动PWM输出,最高频率?

没有,我的应用场合对切换速度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问题,这张图是3105的,3112也是同样电路使用过,使用3124控制12V继电器也使用过

测一下控制IO、LED ...

您好,感谢回复!
我重新在单片机 IO口加了个 10K的电阻,这样 继电器的状态 LED就正常了,应该状态的话下拉电阻还是需要的,不需要显示继电器状态LED的话,IO口不加电组驱动继电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I:
用了MOS也没有优势啊  1欧左右的导通电阻,150ma的驱动电流,都不如2003啊

体积小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能驱动继电器的话,在三极管打开后,谁来给B级提供电流?

关掉以后三极管是处于开关两种状态不停切换的,只是速度太快,继电器反应时间滞后,所以继电器副级线圈还是一直打开的。  这难道就是以前某网友说的继电器省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