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芯片,输入10V~30V,输出12V@2.5A或者27.5V@1A.

楼主(2017-05-18):
如题,求一个电源芯片,做开关电源,要求兼容12VDC和24VDC,兼容汽油车和柴油车,故输入电压范围10VDC~30VDC,有2个应用情况,要求2个不同的输出电压,输出12VDC@2.5A或者27.5VDC@1A,这2种电压切换可以用短路不容反馈电阻方式进行切换。
有这样的开关电源芯片方案吗?

网友:
你确定30V?嘿嘿

网友A:
汽车的24V,实际瞬间可以到40多V吧,这个用sepic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B:
有啊 ,不过需要自己做。不知道你知不知道ISO7637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24V,实际瞬间可以到40多V吧,这个用sepic结构就可以了

谢谢,这个电压范围还要仔细看看的。
我去看看sepic结构电源及相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不过需要自己做。不知道你知不知道ISO7637哦~

嗯,谢谢,就是想找个这样芯片,自己不熟悉这些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不过需要自己做。不知道你知不知道ISO7637哦~

嗯,怎么搜出来是汽车EMI/SMC标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怎么搜出来是汽车EMI/SMC标准呢?

他是让你知道汽车产品选型还要了解标准的。即使是后装产品也是要谨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让你知道汽车产品选型还要了解标准的。即使是后装产品也是要谨慎的。 ...

嗯,好的,谢谢这么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