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端子里面的胶是怎么灌进去的

楼主(2017-05-18):
买了S端子插头和外壳,焊好线后里面是如何上胶的?用胶枪打热熔胶,流动性不够,做好后里面会有一部分是空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焊接过,里面很多根线吧。

网友:
模具密封,高压。

网友:
一体成型的

网友:
不是空腔注塑。

网友A:
这种只能这样;生产中的是焊接好连接器注塑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这样;生产中的是焊接好连接器注塑成型的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灌胶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