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产生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是否需要做加减速

楼主(2017-05-19):
用stm32产生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是否需要做加减速?
1、电路硬件打算采用stm32控制
2、软件打算通过定时器产生脉冲。
3、是否需要加减速控制。

网友A:
看应用场合,一般的运动控制其实都需要,不然机械轴启停的冲击比较大,对机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应用场合,一般的运动控制其实都需要,不然机械轴启停的冲击比较大,对机器不好 ...

恩,慢速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肯定是加上呀

没有理由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慢速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慢速是有多慢?有变速吗?有的话还是加上速度规划平滑过渡吧,话说做个简单点的也可以啊,T型啥的

网友:
看负载和速度,一般都需要。

网友:
一般场合,不需要的,直接发送想要的脉冲数即可, 伺服控制器本身是有加减速的

网友(2017-10-23):
伺服自带加减速的。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自己也可以再做加减速。

网友:
LZ用什么型号伺服控制器?如LS两位所说,自带加减速。

网友:
没听说跟有自带加减速的伺服控制器。还请楼上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