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风枪一吹就短路的MOS, 是否可以确定是假货?

楼主(2017-05-19):
从淘宝上分两个店买了一些AON7544、AON7752,DFN 3*3 封装的,放大镜下看着,打字很清晰,不是翻新货。
AON7752 : 用400度 热风枪吹上去后直接就了坏,DS只有一百多欧,连续吹了4个都是一吹就坏。
后来用电烙铁手工焊倒是没有坏了。

AON7544 :情况稍微好一些,吹上去没有立刻短路,但都是一上电就冒烟。后来把风枪温度下调到350度, 就没坏了。
~~~~~~~~~~~~~~~~~~~~~~~~~~~~~~~~~~~~~~~~~~~~~~~~~~~~~~~~~~~~~~~~~~

我是用在DCDC上。27V输入、12V2A输出的 效率只有90% 还不如 参数差好多的SI4416。之前用SI4416 相同条件下有92%。
AON7752 是0.4元、AON7754 是0.58元, 这样的价格是不是预示着就是假货?立创上没有,哪里能买到靠谱的货呢?
~~~~~~~~~~~~~~~~~~~~~~~~~~~~~~~~~~~~~~~~~~~~~~~~~~~~~~~~~~~~~~~~~~
我摘了3个管子的参数作对比。
SI4416       SOP8    RDS(on)=18mR;   Ciss=1340pF;Coss=340pF

AON7544   DFN3*3  RDS(on)=  5mR;   Ciss= 951pF;Coss=373pF

AON7752   DFN3*3  RDS(on)=  8.2mR; Ciss= 605pF;Coss=275pF

网友A:
我记得芯片和硅圆之间引线的焊接温度是400-420吧,你超过这个温度,基本大多数的ic都会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芯片和硅圆之间引线的焊接温度是400-420吧,你超过这个温度,基本大多数的ic都会挂吧 ...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这人心急,用风枪十几二十年了,似乎从来没有把温度调到400以下去吹的。风枪的温度从来没有细控过,完全是看焊锡的熔化情况来判断什么该移开风枪。
这两个芯片让我感觉明显极不耐操。所以上来请教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B:
楼主意思是说,话虽这么说但是我不信,别的没坏就你的坏了,就是你的有问题,这样就无法沟通了,何不试试300度左右?那么小的芯片,温度很快就上去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调到285度,不敢再升,慢就慢点。之前吹MOS管,温度高了,会鼓包~

网友C:
400度?你确定操作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为何要这样测MOS管,都超过手册里的极限参数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度?你确定操作是正确的

应该是正确的,毕竟用了十几二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说,话虽这么说但是我不信,别的没坏就你的坏了,就是你的有问题,这样就无法沟通了,何不试试30 ...

你这是典型的店家思维。客户找茬前一般会亲自仔细对比分析,你判断客户在故意找茬的依据只有自己的深信的渠道、货源。

网友:
别把温度开的太大了

网友:
商家是否错发成一次性的温度开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典型的店家思维。客户找茬前一般会亲自仔细对比分析,你判断客户在故意找茬的依据只有自己的深信的 ...

如果别人指出你操作不对的地方,你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这样还这么沟通?只能撕逼了,见过不少这样的买家,一旦这样认为的就没有沟通下去的必要了,判断的依据手册里面都有,一般见到的是260度,10秒内

网友:
猜测一是400度温度太高,二是这种大面积的芯片,焊接方式也很重要,先低温均匀加热芯片表面,不要一上来就对着某一块地方直接吹,温差太大,芯片变形,里面的连接可能就断了。

网友D:
对比测试啊 ,买绝对真的跟你的样品比较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别人指出你操作不对的地方,你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这样还这么沟通?只能撕逼了,见过不少这样的 ...

PDF的温度要求一般是针对回流焊,现在是用风枪不是回流焊机,风枪温度、风嘴距离pcb距离、加热时间....都是有关。不是我风枪开多少度,PCB上就是多少度。
另外我是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及与其它管子的对比 提出疑问。
你如果能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多替客户着想,日后生意必定会越做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测试啊 ,买绝对真的跟你的样品比较才知道。

不知道在哪里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比测试啊 ,买绝对真的跟你的样品比较才知道。

这种方法也不严谨,就是正品的东西元件参数也有不同的,参数肯定会有差别,官方的技术文档里说的很清楚,参数指标只要高过技术文档里指标就是合格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比测试啊 ,买绝对真的跟你的样品比较才知道。

买绝对正品也必须不高于官方指导文档操作才能保证芯片正常,但是楼主认为他温度没问题,再讨论下去就是口水战了

网友:
楼主这种芯片,手焊都能焊得很好的了

网友:
我一般风枪也是400左右   倒是没吹坏过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这人心急,用风枪十几二十年了,似乎从来没有把温度调到400以下去吹的。风枪的温度从 ...

我个人经验,290度是危险的分界线。分立器件温度可以再高些。

网友:
DFN33的太特殊了,做假货卖给谁呢

假币也就有10块20,做2块假币的纯粹是找死

网友:
我看是假货。电源芯片这么脆弱,还怎么用在产品里

网友:
400d度吹的时间不要太久应该没问题,还要看焊盘覆铜的大小,400度是表面温度和回流焊还是不一样的,我主板上拆过,板子吹焦了,拆下来也没吹坏

网友:
除了降温度,热风枪的输出的风中的静电对MOS也是个危害,产线上用的风枪都是有消静电的风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典型的店家思维。客户找茬前一般会亲自仔细对比分析,你判断客户在故意找茬的依据只有自己的深信的 ...

恕我直言,你这操作本身就有问题。风枪直接吹?不坏才怪,板子不冒油你都够幸运了。
想快,有办法。上预热台,电炉那种结构的,开400度,先烤1分钟,再拿风枪350度吹,半分钟都能把无铅的给吹下来。必须要有助焊剂,否则一吹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恕我直言,你这操作本身就有问题。风枪直接吹?不坏才怪,板子不冒油你都够幸运了。
想快,有办法。上预 ...

我的预热台不是热风那种,加热很慢,我这性子还是算了,宁可吹坏了再换一片。
如果不是要发样的板子,即使板子冒黑油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无关大局。调试完就OK了。

我很好奇你怎么会觉得换一个mos一定要先预热,很多人搞GBA都是一把风枪就搞定的。

这楼太歪了,我本意是想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买到假货。不过从回帖看大部分人对焊接比我谨慎多了,可能我这人是太简单粗暴了,得改。

网友F:
370度,至今为止没有吹坏过任何芯片,原来350度,嫌慢,调到370度已经半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预热台不是热风那种,加热很慢,我这性子还是算了,宁可吹坏了再换一片。
如果不是要发样的板子,即 ...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吃过各种焊接的亏,所以才会谨慎,并总结出各种高效的经验。比如,
(1)板子正面背面温差不得超过150度,否则板子容易报废。因此小板子可以直接吹(一般<=5cm长宽),大板子必须要预热。一般提前十来分钟就要开预热台,全部工作处理完之前是不关的,反正有温控,也耗不多少电。
(2)PCB和元件温度不得超过350度(封顶温度),因为高于这个温度元件要么爆裂,要么失效,要么可靠性下降,要么板子报废。也因此大板子必须要预热。
(3)有铅和无铅焊接温度也不一样,而且二次焊接(尤其BGA)必须要加焊油以保证焊接可靠性或避免返修拆卸时吹爆。
等等。这是我焊了无数个电阻电容和BGA总结出的经验,其中第一条保证了我手焊良品率不低于98%,基本上焊接厂不知怎么搞的回来坏的返修后基本都能修好。至于直接上风枪,等你焊多了你自己都害怕,就跟开车和骑车一样,驾龄越高越胆小,开始天天飙车,越开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370度,至今为止没有吹坏过任何芯片,原来350度,嫌慢,调到370度已经半年了 ...

骚年,风枪虽然标370度,但是热芯核心温度有可能是350,也有可能是390,这都没准,要看原厂调校。
然后看你说法,你风枪温度调的偏低,导致显示350实际芯温可能不到330,这样到出风口就不到300度了,再到板子温度就更低了(根据经验,间隔1cm温度要下降50度左右,温差300度情况下,有预热台温降会小不少),也就是说你调350到板子温度顶多280度,这是要爆吹数百秒才能吹化大件的节奏。

网友:
400℃,楼主是想验证什么?

网友:
无铅焊接的板子,一直用370度。
有铅焊接的板子,用320度。

吹芯片无数,至今没有吹坏过。

网友:
我都不敢开400度

网友:
最多330度,而且别买200元以下的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吃过各种焊接的亏,所以才会谨慎,并总结出各种高效的经验。比如,
(1)板子正面背面温 ...

粗暴点进度快,我两种MOS管各买了30片,就是为了不行就换,不行就换,呵呵。
不过我可不是为了风枪的高温准备的。
晚上从废笔记本主板上拆了4个 FDMC8884 也是开400°拆的,这板散热做的好,也可能是无铅的缘故,350°吹了半分钟没吹下来,直接就上400°吹了。
再400°吹到测试板上,一个晚上各种折腾,4个MOS一个没有坏,明显就比淘宝上的货皮实千万倍。

淘宝货,不是死在焊接过程,就是死在上电过程,即便上电不死也没有工作超过半小时的。昨天一个晚上牺牲了30多片。
就因为封装、激光打标做的都很漂亮,一直不敢相信是假货。现在看来是假的也是次品。

网友:
吹风温度高

网友G:
估计不是热坏的,而是楼主的电路设计选择器件出了问题。27V的DCDC电路尖峰分分钟超过30V,而楼主选择30V的管子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不损坏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不是热坏的,而是楼主的电路设计选择器件出了问题。27V的DCDC电路尖峰分分钟超过30V,而楼主选择30V的 ...

我以为BUCK-BOOST是上下管同时承受27V,刚刚看你这么说,我立马去测了一下VDS
看上去确实很危险。但它们确实一直工作的好好的,而且我还上到了36V,看它们能不能承受。
请教你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没坏吗?

网友:
以为,以为。。。性子急,性子急。。。这些不是什么优点。“以为”是不严谨;“性子急”看来是事倍功半。 不要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有些标签,好贴不好撕。 调试工作就是和焊接怄气吗?显然不是。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
温度+时间+预热。

网友:
一直用350

网友:
我一直450+最大风使用 看了各位的建议还以低一点吧 ,可能我吹的都是大器件 比较皮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估计不是热坏的,而是楼主的电路设计选择器件出了问题。27V的DCDC电路尖峰分分钟超过30V,而楼主选择30V的 ...

请问半桥形式,24v开关电源,选择的mos管是耐压30v的ao3400和3401,安全性高不高呢?

我认为半桥形式相当于2个管子接到30v中,各担一半,所有应该是安全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半桥形式,24v开关电源,选择的mos管是耐压30v的ao3400和3401,安全性高不高呢?

我认为半桥形式相 ...

你的问题跟楼主以为的一样,两个管子又不是同时导通的,怎么会各分一半电压?
其实上下臂是分时导通的,上臂承受的最大电压=电源电压+下臂寄生二极管导通电压(由于寄生二极管反应速度不够可能会有较高的电压突波),下臂承受最大电压=电源电压+尖峰幅度电压

网友:
淘宝一般都是找熟悉的店拿货,有可能价格贵,但是多年的客户不会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跟楼主以为的一样,两个管子又不是同时导通的,怎么会各分一半电压?
其实上下臂是分时导通的, ...

我细看了四管BUCK-BOOST的工作时序,确实如你说的,没出问题应该是管子发热后BVdss在MOS温度上去后有所提高。

网友I:
其实楼主的温度太低了,应该开到最大温度 480度 ,会比较好,你想想哦,热风枪温度480度 ,面积就几个平方厘米,而整个板子那么大,温度都是室温,顶天30度,平均一下 ,估计连100度都不到,咋能吹下来呢。  另外,估计楼主没吹过SMT 的塑胶插座,不是吹下来,是吹上去。如果吹过,就不会发这个贴瞎哔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楼主的温度太低了,应该开到最大温度 480度 ,会比较好,你想想哦,热风枪温度480度 ,面积就几个平方 ...

弄到400是问题不大的,就操作上的问题而已,我经常400真没见过坏的。

不熟的人吧,260也会被他烧糊,真的。

网友(2018-07-05):
直接干到4、500度,基本没坏过,2,300度反而容易烤糊,散热快,焊锡温度打不到,但器件已经糊了

网友:
我拆东西也是400度以上

网友:
400度只是他热风枪设置的温度,又不是在芯片的温度

网友:
这个是超出范围了吧

网友:
风枪 350度,啥芯片不坏呀

网友:
芯片和电路板导热和升温有过程,还有距离、风量控制,并不是设定多少温度,芯片就多少温度。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批国产的2596,手焊都OK的。过回流焊坏了30%  。以后再也不用国产的了,返工太浪费了

网友:
400度太高了。调低点

网友:
我用风枪都是调到最高温,好像是380度。控制吹的时间,尽量短。

网友:
我也经常400+,410~420之间多,速度快些,貌似也没发现啥问题~~

手要摇起来啊,要不直接去掉风嘴。。。。

网友:
我一般到了285度就不敢往上加了,就是怕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吃过各种焊接的亏,所以才会谨慎,并总结出各种高效的经验。比如,
(1)板子正面背面温 ...

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也有点太脆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