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打静电时,正负极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19):
静电接触放电时,能过+8KV,而-8KV却不行,这是为什么?
正负极性的静电所产生的共模干扰路径是否一致(仅电流方向不同)?对电子器件的影响机理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还真是不是知道,那位大神出来解释下?

网友A:
如果你的泄放回路有方向,那就有影响呀

网友B:
你的产品等级很高啊,4级的测试。是不是没选双向的器件,例如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泄放回路有方向,那就有影响呀

泄放回路上采用的都是10nf电容,应该没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产品等级很高啊,4级的测试。是不是没选双向的器件,例如TVS。

是自己摸底试验,要求高点。实际送检时按照6KV做。
电路都是+5V的TTL电平,照理采用单向TVS就行了。如果采用双向TVS会钳位到±5V,那么-5V会不会影响到芯片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