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电平转换的芯片TXB0102

楼主(2017-05-19):
之前需要找电平转换的芯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要么就是需要控制方向,要么就是外围电路太复杂芯片太大。早上看到有位坛友把JLINK拆开来拍的图片,放大后看到里面有TXB0102 这款芯片,好奇查了一下原来是TI的电平转换芯片,自识别方向,带ESD保护。价格也不高,看着不错特来推荐。

网友:
赞 有心人。TXB0102 电平自动转换

网友A:
双向自动电平转换的芯片及模块在假货宝上多了去了,有些是用 MOS 有些直接做成了芯片,从单通道到 16 通道的比较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自动电平转换的芯片及模块在假货宝上多了去了,有些是用 MOS 有些直接做成了芯片,从单通道到 16 通道 ...

在贵国也需要通过假货宝买零件?

网友:
这个芯片我记得有4路和8路的,TXB0104,TXB0108吧

网友C:
V45   这个ic,有pdf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V45   这个ic,有pdf资料么?

嘉立创搜啊,这个IC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贵国也需要通过假货宝买零件?

近三十多年来在我们这儿的电子商场或商城都是在卖关于电脑或手机周编等商品,几乎没有再卖这些电子器件甚至延伸的模块了。
本地的网路销售才有一般性的电子器件及模块,但也都是与假货宝上的相同但价钱翻了三四倍,与其不如自己去买些假货来玩玩即可。

网友D:
用过TXB0108还是TXS0108,驱动能力实在弱鸡,有阴影了,尽量避免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TXB0108还是TXS0108,驱动能力实在弱鸡,有阴影了,尽量避免选用。。。。。 ...

输出电流太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近三十多年来在我们这儿的电子商场或商城都是在卖关于电脑或手机周编等商品,几乎没有再卖这些电子器件甚 ...

我以为你们那钱不是问题呢

网友:
是的,带负载能力奇弱~~差点翻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们那钱不是问题呢

是啊!...问题是没有钱也没得买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双向自动电平转换的芯片及模块在假货宝上多了去了,有些是用 MOS 有些直接做成了芯片,从单通道到 16 通道 ...

mos管做的电平转换有什么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做的电平转换有什么缺点?

体积会较大吧?!这我也不清楚,早其有买了些 TI 的芯片玩过,貌似与假货宝上的 MOS 堆模块差不多。
您可用坛内搜寻电平转换就会发现有些大神会解释得比较详细些。

网友:
一是驱动电流多大,二是速度/延时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做的电平转换有什么缺点?

搜an97055,也可以实现双向转换的,就是体积大点,但是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
TXB0102不好用。驱动能力确实够差的。

网友:
现在用txs0108,用于3.3v单片机跟1.8v mtk芯片通信,驱动能力还行。

网友:
哈哈,这个确实不错,一直在用,8路的4路的

网友:
TXB和TXS都是电平转换,有些场合有区别

编辑原因:说错了

网友:
目前在用txb0104,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TXB,TXS 差别还是很大的,选型时要根据应用场合分析。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万能的,小心震荡。规格书上有驱动说明。

网友:
这PCB做工很不错。

网友:
不带方向控制的 性能肯定要降低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V45   这个ic,有pdf资料么?

是不是 74LVC2T45DC 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 74LVC2T45DC 这个芯片?

我靠,确实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 74LVC2T45DC 这个芯片?

嘿嘿嘿,,,,竟然是 74系列的 2T45

网友G:
75LCT2T45这个IC我有在用,但是在从1.8V转成1.5V的时候不正常,从1.5转1.8V的时候Ok,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75LCT2T45这个IC我有在用,但是在从1.8V转成1.5V的时候不正常,从1.5转1.8V的时候Ok,不知道什么问题 ...

看看工作电压,或者试试1T34

SN74LV1T34 Single Power Supply Single Buffer GATE CMOS Logic Level Shifter
1位电平转换/缓冲器

工作电压:1.8V to 5.5V
• 低向高传输
– 1.2V(1) to 1.8V at 1.8V VCC
– 1.5V(1) to 2.5V at 2.5V VCC
– 1.8V(1) to 3.3V at 3.3V VCC
– 3.3V to 5.0V at 5.0V VCC

• 高向低传输
– 3.3V to 1.8V at 1.8V VCC
– 3.3V to 2.5V at 2.5V VCC
– 5.0V to 3.3V at 3.3V VCC

网友:
我的产品已经应用了和多了!就是价格偏高,但是真心是非常好用de1

网友:
速度不知是多少

网友:
用一个MOS管就可以搞定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
这颗芯片什么价格?力创上有TI的,单价2元。后来找了个国产,1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工作电压,或者试试1T34

SN74LV1T34 Single Power Supply Single Buffer GATE CMOS Logic Level Shi ...

SN74AVC2T45 2-Bit,这个芯片上面也支持1.8转1.5,但是就是有问题,

网友H:
TXB和TXS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TXB和TXS有什么区别?

貌似TXS比TXB的驱动能力,更强些

网友:
我想说第二个芯片那有个电容飞了

网友:
一个新项目,空间有限,准备用TXB0108把1.8V的BT656信号转成3.3V,看了楼主的评论,有点担心驱动能力啊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众口皆杯的电平转换芯片。四路的,驱动能力每一路10几mA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过TXB0108还是TXS0108,驱动能力实在弱鸡,有阴影了,尽量避免选用。。。。。 ...

这货的是电平转换的,驱动能力肯定没有245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货的是电平转换的,驱动能力肯定没有245强啊

245驱动强吗?响应速度如何?

网友J:
245 3.3转5 单通道实测高达20ma输出,稳定好用……

网友K(2018-06-07):
引用 网友J:
245 3.3转5 单通道实测高达20ma输出,稳定好用……

SN74LVC8T245  做UART 3.3 ~5V转换可以吗?他是通过DIR控制方向的,单向通信,RX TX 方向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这类片子TI也比较的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SN74LVC8T245  做UART 3.3 ~5V转换可以吗?他是通过DIR控制方向的,单向通信,RX TX 方向不一样,可以吗 ...

这种只能单向传输,tx rx用同一个芯片不停切换方向不太靠谱,我以前用两片一个全收一个全发,用了一半引脚做了四个uart电平转换,毕竟这种芯片便宜易用…浪费几个引脚也没什么怜惜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只能单向传输,tx rx用同一个芯片不停切换方向不太靠谱,我以前用两片一个全收一个全发,用了一半引 ...

目前暂定为采用2片  74LVC4245APW ,一片做接收,一片做发送,空余的IO做3.3V的MCU系统IO转5V
认为可行,价格便宜。准备把3路uart串口转5V的单片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