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使用jlink通过mcu烧写外围的spiflash?lpc1788

楼主(2017-05-19):
原来我们使用自己写的boot去升级,太慢了,现在想有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直接jlink就可以烧啊

网友:
是可以的  现在都支持这种功能了

网友A:
FLASH取下来烧,用新软件就支持。

通过ARM的SWD/JTAG来烧,需要自己写RAM_CODE,由这个CODE做代理来烧。
常用的型号直接支持是因为JLINK直接做好了N种RAM_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取下来烧,用新软件就支持。

通过ARM的SWD/JTAG来烧,需要自己写RAM_CODE,由这个CODE做代理来烧。

这个ram code从哪里能得到呢

网友:
貌似要按着文件夹示例写擦写函数

网友:
如果是spifi接口的,那还好办一些,不然就只有自己写个程序让单片机运行,读取sd卡什么的介质去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