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高速USB2SPI适配器,简单快速的将数据传输到PC

楼主(2017-05-19):
在很多应用场合,我们需要将数据传输到PC端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最常用的当然就是串口了,但是大家也知道,串口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速度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高速版本的USB2SPI就出来了;
1,USB传输采用高速USB(480Mbps);
2,两路硬件SPI,每一路最大接收数据速度可高达50Mbps;
3,SPI采用DMA环形循环接收,每一路SPI高达40K数据缓冲区,可以防止丢数据;
4,PC端采用回调函数方式接收数据,也就是启动数据接收后,若接收到了数据,会自动进入回调函数里面,用户在回调函数里面处理数据即可;
5,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

从机接收到数据之后将数据写入文件中的程序:
  /*
  ******************************************************************************
  * @file     : USB2XXXSPISlaveReceiveFile.cpp
  * @Copyright: usbxyz
  * @Revision : ver 1.0
  * @Date     : 2014/12/19 9:33
  * @brief    : USB2XXX SPI slave receive file test demo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2009-2014, usbxyz.com
  * http://www.usbxyz.com/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b_device.h"
#include "usb2spi.h"

#define USE_CALLBACK_RECEIVE_DATA   1

FILE *pFile;
int FileSize = 0;

#if USE_CALLBACK_RECEIVE_DATA
int __stdcall SlaveGetData(int DevHandle,int SPIIndex,unsigned char *pData,int DataNum)
{
    fwrite(pData,1,DataNum,pFile);
    FileSize += DataNum;
    printf("Get data num = %d\n",DataNum);
    return 0;
}
#endif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DEVICE_INFO DevInfo;
    SPI_CONFIG SPIConfig;
    int DevHandle[10];
    int SPIIndex = SPI1_CS0;
    bool state;
    int ret;
    unsigned char ReadBuffer[20480];
    //扫描查找设备
    ret = USB_ScanDevice(DevHandle);
    if(ret <= 0){
        printf("No device connected!\n");
        getchar();
        return 0;
    }
    //打开设备
    state = USB_OpenDevice(DevHandle[0]);
    if(!state){
        printf("Open device error!\n");
        getchar();
        return 0;
    }

    //输入SPI相关参数,必须和主机匹配
    int DataTemp;
    printf("Please input CPHA(0 or 1):");
    scanf("%d",&DataTemp);
    SPIConfig.CPHA = DataTemp;
    printf("Please input CPOL(0 or 1):");
    scanf("%d",&DataTemp);
    SPIConfig.CPOL = DataTemp;
    printf("SPIConfig.CPHA = %d\n",SPIConfig.CPHA);
    printf("SPIConfig.CPOL = %d\n",SPIConfig.CPOL);
    //配置SPI总线相关参数(配置为从机模式)
    SPIConfig.Mode = SPI_MODE_HARD_FDX;
    SPIConfig.ClockSpeedHz = 50000000;
    //SPIConfig.CPHA = 0;
    //SPIConfig.CPOL = 0;
    SPIConfig.LSBFirst = SPI_MSB;
    SPIConfig.Master = SPI_SLAVE;
    SPIConfig.SelPolarity = SPI_SEL_LOW;
    ret = SPI_Init(DevHandle[0],SPIIndex,&SPIConfig);
    if(ret != SPI_SUCCESS){
        printf("Initialize device error!\n");
        getchar();
        return 0;
    }
    //输入文件名
    printf("Please input file name:");
    char FileName[512]={0};
    scanf("%s",FileName);
    printf("Start receive data to file,the file name is %s\n",FileName);
    printf("Press any key to exit the data reception!\n");
    pFile=fopen(FileName,"wb"); //获取文件的指针
    if(pFile == NULL){
        printf("Open file faild\n");
        getchar();
        return 0;
    }
#if USE_CALLBACK_RECEIVE_DATA
    SPI_SlaveContinueRead(DevHandle[0],SPIIndex,SlaveGetData);
    getchar();
    getchar();
    SPI_SlaveContinueReadStop(DevHandle[0],SPIIndex);
#else
    while(true)
    {
        unsigned char DataBuffer[40960];
        int DataNum = SPI_SlaveReadBytes(DevHandle[0],SPIIndex,DataBuffer,0);
        if(DataNum > 0){
            fwrite(DataBuffer,1,DataNum,pFile);
            FileSize += DataNum;
            printf("Get data num = %d\n",DataNum);
            printf("FileSize = %d Byte\n",FileSize);
        }else if(DataNum < 0){
            break;
        }
        //延时
#ifndef OS_UNIX
        Sleep(900);
#else
        usleep(900*1000);
#endif
    }
#endif

    USB_CloseDevice(DevHandle[0]);
    fclose(pFile);
    printf("FileSize = %d Byte\n",FileSize);
    printf("Stop receive!\n");
    getchar();
    return 0;
}

测试工程下载:
适配器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网友A:
楼主是个高手,像你学习。

网友B:
300不贵,昨天买个ST的脱机烧写器要了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高手,像你学习。

过奖了,共同学习哈

网友:
不错,硬件功能齐全

网友C:
就扶楼上,FT2232H双路串口,直接支持UART,MPSSE支持I2C,SPI,JTAG,MPSSE库的源码官方直接开放

网友:
价格25每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直接用 FT232H? 它的SPI也支持30 Mbit/s的传输率? 并口模式可达40 Mbytes/S,含税价格才20多。

或 ...

双路50Mbit就是有100Mbit了,加上超大的缓冲区。
不过ft232h是支持8Mbyte的SPI,也就是40Mbit的。并口支持40 Mbytes/Sec。但是发送和接收缓冲区分别只有1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直接用 FT232H? 它的SPI也支持30 Mbit/s的传输率? 并口模式可达40 Mbytes/S,含税价格才20多。

或 ...

它支持SPI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直接用 FT232H? 它的SPI也支持30 Mbit/s的传输率? 并口模式可达40 Mbytes/S,含税价格才20多。

或 ...

Multi-Protocol Synchronous Serial Engine (MPSSE) to simplify synchronous serial protocol (USB to JTAG, I2C, SPI (MASTER) or bit-bang) design.
好像并不支持从机模式,用过SPI传输数据的都知道,数据传输都是主机发起,若它只支持主机模式,传输数据并不是很方便,我们可以工作在从机模式下,这样你用单片机或者FPGA的SPI直接往外发送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扶楼上,FT2232H双路串口,直接支持UART,MPSSE支持I2C,SPI,JTAG,MPSSE库的源码官方直接开放 ...

它这个芯片功能已经固件,想实现一些特殊的时序或者想实现其他的功能就没办法了,我们这个是单片机实现的,我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做一些定制化的开发,比如适应非标准的一些协议,或者实现一些额外的控制信号配合SPI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扶楼上,FT2232H双路串口,直接支持UART,MPSSE支持I2C,SPI,JTAG,MPSSE库的源码官方直接开放 ...

原来FT232H这么多功能。
从论坛买了网友一个FT232H的RS232---TTL。
仅用做串口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FT232H确实不支持SPI  SLAVE模式,但支持并口/FIFO的从模式。

实现了它没实现的,这不就够了吗?是吧

网友:
可以当从机是个优点

网友:
真是高手

网友:
膜拜大神~~楼主简单介绍下自己呗,建议楼主开贴分享经验。

楼主:
主机模式下的速度测试:

网友:
楼主的分享都很有质量,买过楼主的设备,很好。

网友F:
USB转UART速度最快可以多快呢?

网友:
感觉很有用的工具,mcu与pc就缺这种速度的数据交换

网友G:
请教一下,上位机读数据是开一个线程不停的轮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转UART速度最快可以多快呢?

后面我写个测试程序测试下,然后给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上位机读数据是开一个线程不停的轮询吗?

主机模式下我的测试程序没开线程,直接for循环不断调用读写函数即可,实际用的时候可以通过开线程实现
从机程序底层是开了一个接收数据线程,接收到数据之后通过回调函数的方式传出数据,用过只需要实现自己的回调函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FT232H这么多功能。
从论坛买了网友一个FT232H的RS232---TTL。
仅用做串口通讯了。 ...

还可以用他的可编程io口,控制stm32的rst和boot0,实现在线下载程序

楼主:
测试UART的极限速度基本上在6M左右,受UART速度本身限制,没能发挥出高速USB的优势,看来还是用SPI快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不贵,昨天买个ST的脱机烧写器要了400

可以同时烧写几个片子?

网友H:
楼主很厉害,询问下,你的产品很多的上位机软件是用Qt编写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UART的极限速度基本上在6M左右,受UART速度本身限制,没能发挥出高速USB的优势,看来还是用SPI快得 ...

这个速度可以了,比市面上卖的很多USB转串口芯片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转UART速度最快可以多快呢?

受限于UART  没有测试意义。       USB传输足够快,F4的缓冲液足够,但是UART应该只能到几M波特率不会超过10M(一般16采样,F4是100多M,就算不分频也在10M级别)。  就是这个几M也难用起来,异步通信要求双方波特率一模一样值允许一点点误差,你对接的另一个板子也要求一样的精准几M波特率。

网友I:
12M USB, 理论按约1M字节速度,也够几M波特率串口单向传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厉害,询问下,你的产品很多的上位机软件是用Qt编写的吗?

是的,Qt写的很容易兼容Linux和Mac系统,程序基本上不用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M USB, 理论按约1M字节速度,也够几M波特率串口单向传输了。

是的,转UART完全没啥优势,高速USB的性能完全发挥不起来,不过转SPI的话是很不错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转UART完全没啥优势,高速USB的性能完全发挥不起来,不过转SPI的话是很不错的 ...

你这个最大亮点和优点是高速SPI从机支持,可以让另一块板子无痛对接(对方肯定想用SPI主机)  这个比IC好,IC也有USB转SPI的,但IC一般只支持SPI主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最大亮点和优点是高速SPI从机支持,可以让另一块板子无痛对接(对方肯定想用SPI主机)  这个比IC好 ...

是的,SPI有速度快,引脚少的优点,主机控制也非常方便,比如FPGA,模拟SPI时序是很容易的,这样就能很方便的把数据直接透传到PC

网友:
记好了,以后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