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有谁知道 betaflight是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2017-05-19):
  最近想玩玩四轴,下载了开源的betaflight源码,但是不知道编译环境是啥。  GCC ?   想自己试着修改修改代码玩玩。
  不知道谁玩过,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请教 : betaflight编译环境。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 ...

已修改。

楼主:
没人玩过吗?

网友:
从Makefile上来看是GCC

CROSS_CC    := $(CCACHE) $(ARM_SDK_PREFIX)gcc
CROSS_CXX   := $(CCACHE) $(ARM_SDK_PREFIX)g++
OBJCOPY     := $(ARM_SDK_PREFIX)objcopy
SIZE := $(ARM_SDK_PREFIX)size

楼主:
Betaflight 里面基本没怎么说,但是应该是和Cleanflight一样。cleanflight说明就比较详细了

网友B:
就是和 cleanflight 一样的 GCC 啊,而且喜欢指定比较超级新版本的 GCC。
编译过程基本上和 clean flight 一样,支持的飞控板子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和 cleanflight 一样的 GCC 啊,而且喜欢指定比较超级新版本的 GCC。
编译过程基本上和 clean flight  ...

能否指点一下 怎么搭建编译环境?

搞了一天了  按照 Cleanflight 里面的开发者文件夹下面的安装步骤 Eclipse 搭建缺少 Cross ARM GCC选项(已安装 Building in Eclipse所有软件....)。

网友B(2017-07-06):
Betaflight 喜欢超级新的 gcc。

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

我是用 Linux 从命令行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taflight 喜欢超级新的 gcc。

可以在这里下载:

已经搞定了,源码看的很是头疼呀,各种指针嵌套。
看来兄弟你是 航模方面高手了。又懂飞控 又懂电调。
一直想入门电调,真心玩不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