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需要多路2.5V精密电压基准能否用运放来扩展?

楼主(2017-05-19):
请教设计一块多路模拟量采集板需要多路2.5V的电压基准,通过运放对模拟量的电平进行转换(比如4-20ma--0-5V)能否用一个电压基准新片通过运放电压跟随的方式输出多路2.5v的基准电压出来,如果可行的话,用啥型号运放比较合适呢?我的模拟电路是±15V的。如果是单电源用什么型号的运放合适呢?希望老司机指导一下,少走弯路。

网友A:
完全可以,选择精密运放正好还可以组成一级低通滤波器,我用的OPA350.

网友B:
TL431不就是2.5V么。那么便宜。

网友:
我用REF5025+opa2188生成-2.5V的基准。还可以。

网友:
斩波稳零运放随意选

楼主:
用一个电压基准芯片通过运放电压跟随后,给单片机提供基准,同时给模拟量电平转换电路提供六路基准来处理可行不?给介绍一个好用的运放给我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选择精密运放正好还可以组成一级低通滤波器,我用的OPA350.

谢谢,能否给个原理图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不就是2.5V么。那么便宜。

同一块电路板,用那么多431 每一路都有误差,将来标定都是个问题

网友:
直接用MAX6166

楼主:
还有那种运放成本更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