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指向static变量的指针,在外部修改该static变量吗

楼主(2017-05-19):
C语言中,一个指针指向某个static变量,那么在该static变量作用域外部,可以通过指针去修改这个变量的值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很多分模块设计就是这样传递数据。

网友:
前面重复发了.模块封装都是这样做到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啦,就因为他是static的,你才可以在作用域外边修改他而不会导致内存非法访问

网友:
对于static而言,作用域仅仅是外部不可见而已,并不意味着指针指不到。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static的声明有点多义,若在全局变量中用了了static修饰,即此变量只能在本文件中使用。如果此时用一个外文件的指针去指向它,应该修改不了。要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atic的声明有点多义,若在全局变量中用了了static修饰,即此变量只能在本文件中使用。如果此时用一个外文 ...

指向static变量的指针当然可以修改啊,只是不太规范而已。既然要外部修改又何必定义成static呢

网友:
指针访问应该可以,需要更改就不要声明称static了

网友:
可以加个 get set 函数封装一下变量 再给外部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向static变量的指针当然可以修改啊,只是不太规范而已。既然要外部修改又何必定义成static呢 ...

这是典型的用法啊,其实就是不想把这个东西声明为全局变量呗。只允许外面调用接口函数得到它的指针来间接操作。

网友:
最好不要用指针提供给外面的使用。可以用11楼的方法get set来实现。直接对外给指针很不安全。

网友:
一般还是利用暴露参数的方式,增加个get或set函数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