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路图. 风扇检测.检测有无

楼主(2017-05-19):
现在是 普通2线风扇. 需要检测风扇是否在 正常工作电流: 200mA , 用手压住: 250mA ,不接0mA

用一个IO口.来表达这种状态. 如.正常为1, NG为0(这种状态最好可以调节.  如200mA 电流对应1,也可以300mA对应1)

成本无所谓,稳定就行.

网友A:
输出给哪里啊?可以串个电流取样电阻再接光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给哪里啊?可以串个电流取样电阻再接光耦不?

嗯 .
输出给单片机信号.
用光耦隔离给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
输出给单片机信号.
用光耦隔离给信号

看这个如何

网友B:
他这个还有过流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还有过流检测呢

嗯, 是的,估计得用运放了.

楼主:
少一个过流检测.

网友C:
转与不转,接个霍尔或者红外对射管可以吗

网友:
你拆开风扇,仔细看,现在集成芯片的驱动ic,应该都有输出的信号的,焊接一下引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与不转,接个霍尔或者红外对射管可以吗

这..可以么?

网友D:
单稳态电路,用红外对射,叶片转动产生脉冲,当停转时(挡住或者不挡住),脉冲没有了,延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稳态电路,用红外对射,叶片转动产生脉冲,当停转时(挡住或者不挡住),脉冲没有了,延时报警~~~ ...

嗯,思路不错. 问题是. 不好安装. 风扇固定在 机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思路不错. 问题是. 不好安装. 风扇固定在 机壳上.

那就尝试使用红外反射,或者霍尔,感应风扇转动,产生脉冲

网友:
接个互感器

网友E:
上图片,参数需要你自己完善而已,思路看图就会了,还可以测试三极管的开路与短路,自己细细体会了!

网友:
你买一个带RD功能的三线风扇就好了。外面电路都省了。只要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图片,参数需要你自己完善而已,思路看图就会了,还可以测试三极管的开路与短路,自己细细体会了!

不隔离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需求有很多种办法:
1.测电流法
2.光电测速法
3.电磁感应测速法
4.测振动法

最简单的可能还是测电流法
如下图:

电机上串1欧电阻检测电流
当电流大于220mA或小于180mA时电阻上端对地电压大于220mV或小于180mV这两种情况会造成运放U1或U2其中一只输出低电平
如果电流在180mA~220mA之间,则两只运放输出高。

运放选用LM393这类OC输出型的运放,加一只上拉电阻,就可以完全实现电流在180mA~220mA之间时输出高,超范围了输出低的功能。

至于实际应用时还要注意运放输入端要加RC滤波及其它措施,免得电机干扰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