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CP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7-05-19):
使用同一个程序在两块不同的板子(使用的是同一芯片stm32f103c8t6)上跑,有一块总是无法识别USB设备。跟踪程序看到在USB中断中wIstr = _GetISTR();读取USB中断状态寄存器这里,有问题的板子总是无法#define ISTR_CTR    (0x8000) /* Correct TRansfer (clear-only bit) */这一位置位,请问USB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值是由什么决定的,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是出在软件还是硬件上。

网友A:
两块不同的板子,硬件上有没有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不同的板子,硬件上有没有区别啊?

用的芯片是一样的,板子不同。不过USB也就用DP DM两根脚,是相同的。程序中只启动VCP也没用到其他外设,一块OK一块有问题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芯片是一样的,板子不同。不过USB也就用DP DM两根脚,是相同的。程序中只启动VCP也没用到其他外设, ...

这个区别,不仅仅是这个区别啊,比如围绕USB的外围还会不会有一些差异性,又比如,USB线有没有差异性,电脑,USB接口方面,反正就是先趋于同质化,找出不同点嘛。
实在搞不定了,我一般都这么干的,先完全一模一样,然后一点点改差异性,看看是谁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区别,不仅仅是这个区别啊,比如围绕USB的外围还会不会有一些差异性,又比如,USB线有没有差异性,电 ...

两块板子跟USB相关的电路是一样的,测试用的是同一台PC。有问题的板子debug测试时发现在USB中断获取的中ISTR的值为#define ISTR_ERR    (0x2000) /* ERRor (clear-only bit) */,但我不知道这个ERR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板子跟USB相关的电路是一样的,测试用的是同一台PC。有问题的板子debug测试时发现在USB中断获取的中I ...

哈哈,我只能给到建议到这里了,这一块不是太熟,看看有没有后面的人跟上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