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脱机自动烧录器,求推荐。

楼主(2017-05-19):
以前打样的时候烧录很少,用那种脱机烧录器带个座子,手工烧录,但现在批量烧录了,一次可能2K 3K左右,人工的话太累,在某宝上看到类似这种烧录器,不知有没有朋友用过,说说怎么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楼主:
效率都不要求,主要是解放双手,不用一颗一颗的夹来夹去,太费神了。

网友A:
广告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A:
ok。是我失言。
LZ 链接里面的设备,怎么看起来像是半成品??
视频演示的看起来才是完整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是我失言。
LZ 链接里面的设备,怎么看起来像是半成品??
视频演示的看起来才是完整的设备。 ...

我刚刚已经下单了一台,不过不是图片链接上的那个。

用了再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是我失言。
LZ 链接里面的设备,怎么看起来像是半成品??
视频演示的看起来才是完整的设备。 ...

折腾了1天终于正常工作,速度没问题,唯一缺点就是卡料卡料卡料,主要是进料口,设计得不是很好,只能微调,调了2个小时还是卡。

解放了双手,一个小时2000pcs没问题

网友:
I didn't see how you load the chip and how to unload the ch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1天终于正常工作,速度没问题,唯一缺点就是卡料卡料卡料,主要是进料口,设计得不是很好,只能微 ...

一看就是桌精微的设备,公司用过
调节好了还是很顺畅的

网友:
芯片放在哪个位置烧录呢?
另外个人觉得设备上排针的接线感觉有点粗糙

网友:
这烧录器绑的真不好看啊。烧录器需不需要另外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