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这种走线带方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5-19):
如图,altium这种走线带方块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绿色的? erc错误

网友:
显示网络用的,同一个网络的标记出来

网友:
一般鼠标放上去等一会儿,有提示(或许在状态栏)。

这个图示一般是Online DRC没过。

网友A:
可能是勾选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勾选网络

正解~在PCB一栏中的网络这个线路被勾上了,取消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叫走线带方块,这是绿色提示或报错,说明与规则冲突。鼠标停上去一会有显示的。

网友:
与设定的规则冲突

网友:
没使用未连接的引脚,防止脱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