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结构体成员对齐及赋值给数组

楼主(2017-05-19):
编译器:Keil5
硬件:STC89C52

如下的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ead0;
    uint8_t  head1;
    uint8_t  cmdtype;
    uint8_t  datalenth;
    uint8_t  data[MAX_DATA_SIZE];
    uint8_t  datasum;
} sCMD_t;

如何对齐,赋值后,把它的值赋值给数组cmdbuff[MAX_DATA_SIZE+5]
通过  uint16_t sendcmd(uint8_t *p,uint16_t lenth ) 发送出去

网友A: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ead0;
    uint8_t  head1;
    uint8_t  cmdtype;
    uint8_t  datalenth;
    uint8_t  data[MAX_DATA_SIZE];
    uint8_t  datasum;
} sCMD_t;
#pragma pack()

网友:
难道没有结构体数组这个东西可以用?

网友:
可以直接把指针指到head0,不用再cmdbuff里去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51没有对齐概念吧人家本来自然单位就是字节  arm这个也不要对齐  全部都是单字节成员

网友:
直接指针操作

网友:
int8_t  data[MAX_DATA_SIZE];  桢是不定长  可能浪费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8位的51本来就是按字节对齐的, ARM x86等32位的要对齐可以使用#pragma pack(n), 好像GNC编译器用__align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