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_USB口生成4个U盘工程

楼主(2017-05-19):
驱动NAND采用了特殊的方法,程序书写简单。有带ECC和不带ECC的选项。SD卡未做。

楼主:
STM32F429扩展了32Msdram,用RAM做U盘是要测试速度的。

网友A:
啥意思,在PC上面枚举出了4个u盘?nand要是没有坏快管理,磨损均衡,能用于产品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在PC上面枚举出了4个u盘?nand要是没有坏快管理,磨损均衡,能用于产品否。 ...

NAND做了坏块映射,交换区做了平衡处理,能否用于项目,不好说,但现在是用在产品上了。NAND主要是数据采集记录。

网友:
不错,看来你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那就有一定的实际利用价值了。多谢分享代码了。

网友:
,要接四个USB设备?

网友B:
不错,话说读写速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话说读写速度能做到多少?

我原来发果帖子,有速度图片。不太理想。
如果把NAND改成双块同步写,速度还会快,但不想动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1394-1-1.html

网友C:
STM32F429+NAND,这成本也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429+NAND,这成本也不低了

不用ECC,就可以用W25N01GVXXIG,但容量小了点。早期用SD卡,在户外,时间长了,接触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F429+NAND,这成本也不低了

不是当优盘  是当记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当优盘  是当记录功能

记录好的数据,要读出来,当U盘最简单。

网友:
我想弄一个串口一个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