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CS08QD4的开发环境和下载调试器

楼主(2017-05-19):
目前选定了MCS08QD4这个芯片: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552-1-1.html

特别谢谢mingrui和各位网友的帮助!

===============
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开发环境,和收一个调试下载器

1、开发环境,我目前只找到 CW_MCU_V6_3_SE.exe 请问可以在win7上用吗?需不需要破解?
或者谁有更好的开发环境提供?

2、想收一个相关的下载调试器,有吃灰的可以处理给我(要确保能用的),或者可以提供型号,或购买链接,我可以自己买的!

网友A:
CW_MCU_V6_3只能装在WIN7 32位系统上用,不支持64位,调试器直接淘宝上找bdm调试器就行,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_MCU_V6_3只能装在WIN7 32位系统上用,不支持64位,调试器直接淘宝上找bdm调试器就行,几十块 ...

那惨了,我的电脑就是64位了

有没有32位、64位通用的?还是一定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_MCU_V6_3只能装在WIN7 32位系统上用,不支持64位,调试器直接淘宝上找bdm调试器就行,几十块 ...

查了下,好像最新的到了CW1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好像最新的到了CW10.6?

10版本的普遍反映不好用,大,速度慢,不一定支持你的这个型号,我也没用10版本开发过8位单片机,你自己查一下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版本的普遍反映不好用,大,速度慢,不一定支持你的这个型号,我也没用10版本开发过8位单片机,你自己 ...

那知道哪个版本可以win7 64位的吗? 好像还要licence

网友:
搭车咨询3个问题:
9S08DZ60,CW10.6,出现了全局变量无法赋值,该怎么解决?
9S08DZ60,CW10.6,struct包含union,union再包含struct,最后一个struct成员无法寻址,如何解决?
9S12ZVML12,CW10.6,配置SCI0到PT0/1,再次上电,配置就无效,怎么解决?

Freescale出了代码加密功能超强的单片机,ARM内核,K系列,有没有其他单片机的代码加密功能能代替此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好像最新的到了CW10.6?

开发环境可以用CW10.6,下载调试器有开源的OSBDM,官方的PE。
手上有个DEMO9S08QG8板,可以拿来做仿真器,60不包邮可以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4553-1-1.html

楼主:
有人有这个CW 及licence  win7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