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Ucosii 二值信号量使用的理解

楼主(2017-05-19):
今天学到ucosii 信号量这里,一直不理解,查了老半天资料,总算是理清了,顺便分享一下:

     个人觉得二值信号量主要的作用在于都共享资源的保护,下边具体举例说明:

#include "stm32_config.h"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OS_STK   StartTaskStk[TASK_STK_SIZE];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OS_STK   HerTaskStk[TASK_STK_SIZE];

int i,j,k;

INT8U   err;

OS_EVENT *Semp;

void  StartTask(void *data);
void  MyTask(void *data);
void  YouTask(void *data);
void  HerTask(void *data);

int main(void)
{
      OSInit();
    OS_Heart_Init();
    Semp=OSSemCreate(1);
    OSTaskCreate(StartTask,0,&StartTaskStk[TASK_STK_SIZE - 1],5);
    OSStart();
}

//*****************************StartTask********************************************
void  StartTask(void *pdata)
{
    pdata=pdata;

    OSTaskCreate(MyTask,0,&MyTaskStk[TASK_STK_SIZE - 1],6);
    OSTaskCreate(YouTask,0,&YouTaskStk[TASK_STK_SIZE - 1],7);
    OSTaskCreate(HerTask,0,&HerTaskStk[TASK_STK_SIZE - 1],8);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
//*****************************MyTask********************************************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i++;
        OSTimeDly(100);
}

}
//*****************************YouTask********************************************
void  YouTask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OSSemPend(Semp,0,&err);
         j++;
        OSTimeDly(100);
        OSSemPost(Semp);

}

}
//*****************************HerTask********************************************

void  HerTask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OSSemPend(Semp,0,&err);
    k++;
OSTimeDly(150);
OSSemPost(Semp);

}
}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请复制该段到mian函数所在的.c文件里面:
把i, j, k当作3个资源,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OS_STK   HerTaskStk[TASK_STK_SIZE];
是创建的3个用户级任务,优先级分别为6,7,8;也就是说MyTaskStk的优先级最高;
打开options for target 选项卡,载Debug栏里勾选use simulator;
然后回到keil界面点击debuge进入软件仿真;
添加i,j,k到watch1;便可以观察仿真式的数值变化了;
for (;;)
{
        //OSSemPend(Semp,0,&err);
         j++;//每个任务用不同的变量,这里只是举例
        OSTimeDly(100);
        //OSSemPost(Semp);

}
首先将3个用户任务的内容修改为以上内容,也就是说单纯的穿件的三个自加的任务;
单击全速运行,你会看到,i,j,k几乎是同时完成自加操作的;原因是i,j,k;每一次自加完成之后都会遇到一个延时OSTimeDly(100);
这时任务就会被挂起,把CPU的使用权交给下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任务,所以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同步的;
for (;;)
{
        OSSemPend(Semp,0,&err);
         j++;//每个任务用不同的变量,这里只是举例
        OSTimeDly(100);
        OSSemPost(Semp);

}
这是将YouTaskStk,HerTaskStk的任务内容修改外上面的代码,重新编译,再次进行软件仿真,你会发现就k与i,j的自加不同步了;
原因是在i++;前我们调用了OSSemPend(Semp,0,&err);一个请求信号量,YouTaskStk获得了共享资源的使用权,接着进入延时函数,任务被挂起;
HerTaskStk被运行,首先HerTaskStk执行SSemPend(Semp,0,&err);请求共享资源的使用,但此时信号量并没有被释放,HerTaskStk
不能得到共享资源的使用权,等到OSTimeDly(100);延时结束时,YouTaskStk重新获得CPU使用权得以运行,此时YouTaskStk调用OSSemPost(Semp);
释放掉信号量,HerTaskStk便得到了共享资源的使用权,等到HerTaskStk获得运行时k就可以自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看到k的自加会比i,j;慢上100ms;

渣滓一枚,不足之处望不吝赐教。

网友:
二值信号量一般用于任务间的同步,至于共享资源的互斥访问一般用互斥信号量,可以避免优先级反转问题。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