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树莓派做个小车和机器人的扩展板

楼主(2017-05-20):
           禁不住学习的脚步刚买了块树莓派3,以娱乐的方式来学习Linux,参照网上的例子做了一个小车,但飞线太乱所以想弄个树莓派扩展板,请网友给点意见。初步构思如下:
                                         1.   电平转换 :树莓派IO是直连内核的,一旦损坏就废了。
                                         2.   舵机     :用于摄像头的移动和以后想玩多自由度的双足机器人准备,看了PLEN2感觉那是方向。
                                         3.   遥控接口 :以前装了个CC3D,后来飞丢了只剩下了飞不丢的。
                                         4.   L298双电机驱动 :履带小车的电机驱动。
                                         5.   DWM1000 : UWB室内定位。
                                         6.   集成STM32 F1-H7的MCU : 补充树莓派的弱点。实时性,IO,AD, DA ,RTC.......
                 想的有点多

网友A:
请问那个履带轮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履带轮在哪买的?

一个老师傅送的,淘宝上能买到。记得好像这个车架50元,硅胶履带轮感觉还不错。

楼主:
原理图做了扩充和修改,为方便后期调试和学习接口解耦全开放。

楼主:
终于画完了,准备打板。自己顶下。

网友B:
同问履带?关键字,呵

网友C:
我只想问楼主能坚持多久,这个计划没个一两年业余时间就做不出来,而且看起来比较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楼主能坚持多久,这个计划没个一两年业余时间就做不出来,而且看起来比较费钱 ...

主要是室内定位那个有点难搞,板子上去掉DW1000.做这个也是想以玩带学,有了基础再应用到工作中.呵呵吹个牛:本人缺能力,缺学历,就是不缺坚持认真的态度!还请前辈们多指点.

网友:
居然买了六对楼主这样的履带,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室内定位那个有点难搞,板子上去掉DW1000.做这个也是想以玩带学,有了基础再应用到工作中.呵呵吹个牛 ...

可以加个单片机 做为协处理器 用单片机控制dw1000  还能加个IMU 画一个板子,假如方便 我们可以一起画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单片机 做为协处理器 用单片机控制dw1000  还能加个IMU 画一个板子,假如方便 我们可以一起画   ...

是这么想的,所以做了一个多层叠板的架构,最上层就是144脚的F103-H7兼容MCU板,本来就是想控制DWM1000等,空间有限已去除这个模块,以后想做个小板插上.MCU板的下层是PI树莓派扩展板,再下层是电源和电机之类的驱动板。所有板直接都通过侧面的排插进行总线的汇聚。各板之间接口全解耦,可以随意手动跳线通过总线互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么想的,所以做了一个多层叠板的架构,最上层就是144脚的F103-H7兼容MCU板,本来就是想控制DWM1000等 ...

很赞 打样测试了吗

楼主:
己发至jlc

网友E:
请问楼主,树莓派和单片机之间通信速率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树莓派和单片机之间通信速率能到多少?

看采用何种通讯方式了,网口\串口\USB\SPI等,还跟单片机的种类有关。树莓派我也是刚接触,没测试过,对树莓派来说还是菜鸟。

楼主(2017-06-19):
小车板子弄好了,共3块板加一个项目中用到的显示模块,准备用MCU板采集电池电量显示,并和树莓派串口通信读取RTC等。整体调试没有太大的问题。用了慧净的WiFi小车系统,就是视屏延迟有3秒左右,后面准备开始学习python.希望今年能学有所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板子弄好了,共3块板加一个项目中用到的显示模块,准备用MCU板采集电池电量显示,并和树莓派串口通信读 ...

大兄弟 分享吗

楼主:
程序还有问题,调试中。

网友:
关注,也想搞个玩玩了

楼主:
树莓派这货主要的玩头就在软件上,只是用来跑个小车的话就普通单片机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还在努力学习PYTH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履带轮在哪买的?

淘宝搜 履带底盘电机 智能机器人马达 模型坦克动力 扫地机器人减速电机 ,有家深圳的卖18.5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问履带?关键字,呵

淘宝搜 履带底盘电机 智能机器人马达 模型坦克动力 扫地机器人减速电机 ,有家深圳的卖18.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搜 履带底盘电机 智能机器人马达 模型坦克动力 扫地机器人减速电机 ,有家深圳的卖18.5元。 ...

谢谢  qiufeng

网友C(2017-09-21):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手动滑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手动滑稽

还只是在别人的基础上玩玩而已,基于LINUX的很多东西需要学。我把PCB文件共享出来,想玩的朋友可以去打个板玩玩。镜像文件使用的是慧净小车的,感觉手机视频控制小车不是太流畅。

网友(2019-08-08):
挖坟帖  up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