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口,可以用来给其他芯片供电吗?

楼主(2017-05-20):
据说fpga io口的电流驱动能力特别强大?

网友:
几个MA的电流没有问题,街上几块钱的电子表可以驱动几十个

网友:
这么 非主流 的用法  表示不敢用

网友:
看其他芯片最大电流需求

楼主:
让fpga用最大的驱动能力来驱动io口,会不会导致fpga的功耗明显增加?

网友:
mos管又不贵

网友:
FPGA会跟着发热,如果供电电流小理论上可行,  记得DS18B20有一种接法是不需要电源,直接从GPIO取电

网友:
电流小可以,已经在用,电流3mA

网友:
LVTTL的最大可以到24mA,LVCMOS最大到16mA。不过也分芯片类型和厂家,一些主打低功耗的就会低一些。

网友:
楼主,这个不能 “据说” 。另外 “特别强大” 也是没有量化的指标。看和啥比特别强大了,根电焊机相比,1000000个FPGA的驱动能力也是9牛1 毛。

网友:
要不接个热得快?这种事不就是电流大小的事吗?知道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