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83 双电压检测器,用于工业直流母线控制。

楼主(2017-05-20):
PIC板块太冷清了,发个有用的东西。

楼主:
这是直接检测12V的测试电路,实际使用,将检测端连接到直流母线上,调整分压电阻即可。软件内部修改分压比。检测精度不高,10位AD。直流母线检测的5%。够用了。

楼主:
这是工程:

网友A:
不错,  很早之前 ,我也比较喜欢用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很早之前 ,我也比较喜欢用这个芯片

PIC12F683昔日黄花了,STM8S001出来,就移到它上面去了。用硬件串口用MODBUS通讯,更加专业了。

网友(2017-06-26):
这片子,小巧。好用。

网友:
湾湾和国产的好多多是仿PIC的,加之PIC没价格优势,导致实际用的就少了

网友:
PIC12F1501 替代12F683

网友:
谢谢分享,;不是批量用稍贵一点也不用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