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3V 最小封装的纽扣电池

楼主(2017-05-20):
请教下 论坛里的前辈,3v纽扣电池 最小封装是什么型号啊?我现在用的是CR1220,由于板子尺寸有限,有更小的封装的吗?
还有就是最好 -20度 下能工作的,先谢谢 各位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手表电池啊。两个串起来就有3V,很小吧,低温的性能也好,容量就不知道你要撑多久了。用于记忆没有问题,用来工作够呛的。

网友:
CR927 比 1220 更小

网友A:
GOOD,CR927 相当小了应该够用了,再小估计的就得是手机主板上那种贴片的电池了(超级电容?DCK-3R3E224U-E ELNA?XH414H-IV01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OD,CR927 相当小了应该够用了,再小估计的就得是手机主板上那种贴片的电池了(超级电容?DCK-3R3E224U ...

要注意电池容量,是否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电池容量,是否够用

是的,手机里面那个就相当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电池容量,是否够用

我给时钟芯片 供电用,CR927 有电池座吗?贴片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时钟芯片 供电用,CR927 有电池座吗?贴片那种

用电池扣 更省地方

网友C:
seiko ms-621
3V 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手机里面那个就相当惨了

手机里面的是0.22f的电容,不是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时钟芯片 供电用,CR927 有电池座吗?贴片那种

时针芯片备用电源一般用超级电容
上电后可以反复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eiko ms-621
3V 可充电

这个用热风枪拆焊会爆。。。用烙铁拆又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热风枪拆焊会爆。。。用烙铁拆又会短路

这个不错,用烙铁没问题。注意下,别两个脚一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