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电机调速方法

楼主(2017-05-20):
目标:三档机械开关,功能分别为OFF,半速,全速,电机只有一个方向,不需要转向!
供电:6V 电池(4节AA电池串联)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半速时候2节AA电池供电,全速4节供电

但是明显不能用上述方法!

还有就是通过50%占空比的方波去驱动电机,达到半速效果。

之前没做过电动工具,对电机驱动不是很了解,求大神赐教简易实现方法!有用到专用芯片的话,请告知型号。

楼主:
产品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宠物指甲打磨),电机为395,380之类的那种有刷电机。

网友:
串二极管呗!或者改变电池串并连方式。

网友:
NE555做个可调PWM试试

网友:
如图。
双排的滑动开关。

每排是独立的哈。图里忘了画了。

1-2,2-3,3-4

网友:
开关切换电池连接方式:并联(低速),串联(高速)。
不过,AA电池好像没有并联用的

网友:
一般用低压大电流

网友:
555 调速,可以试试,高档上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