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铜怎么那么慢?是protel99的好几十倍,正常么?

楼主(2017-05-20):
我用protel99,同样的板子,铺铜只需要20秒左右点。
用AD10,至少得6分钟,是我哪里没设置对,还是确实需要这么多时间?

网友:
感觉好像是规则的问题。

网友:
显示的问题吧。你把显卡驱动装最新的再试试。新软件都用上opengl了,系统自带的驱动只能显示,至于达到什么效果,不管。

网友:
板子得多复杂啊,我怎么感觉都是秒铺完成啊

网友:
有些复杂板子滴泪的时候如果用直线不用圆弧的话, 铺铜会慢到崩溃

网友:
电脑问题。一般不超过5s

网友:
铜铺得太厚了?!

网友:
cpu不快引起的吧。一般几秒钟

网友:
AD是我用过的最烂的软件,不明白为什么用的人最多

网友:
看五楼的,跟设置有很大关系,虽然不一定是你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值得检查。很多事情,设置不一样,算法也不一样,出来的文件体积大很多也。

网友:
几秒就好了  不至于6分钟这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