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的中断向量大小(Interrupt Vector Siz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5-20):
看MEGA48/88/168/328系列的数据手册其中有提到一条如下所示

中断向量的大小不同在应用时需要注意什么,现在是想用MEGA88PA代替MEGA168PA

网友A:
可以参考各个IC的‘中断’那一节,有对应的向量表。
Flash小的IC,中断向量只需要1个word,Flash大的需要2个word。
如果你使用汇编开发,这个你要考虑。用C的话一般对应的h文件已经给你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各个IC的‘中断’那一节,有对应的向量表。
Flash小的IC,中断向量只需要1个word,Flash大的需要2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