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长单总线挂300个DS18B20,寄生电源方式读写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7-05-21):
如题:100米长单总线挂300个DS18B20,寄生电源方式读写时序的问题。
绝大多数DS18B20都能搜到,并且读到的数据正常。
但总有1、2个DS18B20搜不到,读不到。
感觉对DS18B20进行读0、读1操作,按照官方给的时序图,肯定会出问题。
比如:

我看到网上很多程序在读时隙下降沿产生后15uS的末期读总线状态,万一线路长了比如200米,某个DS18B20稍许有点延迟,本来要发“0”,但由于延迟,在15uS左右,单片机起要读的时候,总线还是处于上拉的释放状态(5V),那单片机这个时候读的不就是“1”吗?假如单片机要遍历300个ID,那岂不是漏掉了这个点?

网友A:
理论上可以500m(记得达拉斯(现在是美信)文档是这样说的,但我没有用500m测试过,仅仅接2捆线(一捆100m)+二百多18B20(一根缆4个18B20),)。没有发现丢失现象(坏的除外)。要达到数百米线+数百个18b20对控制电路和监控程序要求较高。控制电路不仅要有要有下拉控制,上拉控制和强上拉控制,还要有波形阈值(记得范围是0.9v+-0.1V)检测,当然还要有读取1wire信号的输入端口。共计需要5个GPIO口。对CPU要有不低于0.1uS的控制分辨率。

网友:
想问下楼主的UI界面用什么写的?运行在电脑还是嵌入式设备上啊?

网友B:
一百米长的线路18B20,稳定性有点担忧。
要求稍高一点,应该用485通讯,加PT100.

网友C:
真牛逼呀楼主,我就想知道这么多18B20万一那个坏了怎么找到它在哪儿?总不能每一个都ID和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米长的线路18B20,稳定性有点担忧。
要求稍高一点,应该用485通讯,加PT100. ...

还要加485?那样增加了施工难度,还要配电源,本来那个测温的场所不适宜多放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牛逼呀楼主,我就想知道这么多18B20万一那个坏了怎么找到它在哪儿?总不能每一个都ID和位置吧 ...

坏了,又手持设备去查,这么多点,在不同分支中,最多12个分支,很快就能查完。

网友:
行不行啊。我也想做这个呢

网友D:
在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 强烈不建议使用DS18B20 这种廉价的解决方案 否则后期维护会累死人

网友:
想想这个做售后,天天电话响,隐隐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500m(记得达拉斯(现在是美信)文档是这样说的,但我没有用500m测试过,仅仅接2捆线(一捆100m ...

还要有波形阈值(记得范围是0.9v+-0.1V)检测,
兄台,这个什么意思?要用AD转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有波形阈值(记得范围是0.9v+-0.1V)检测,
兄台,这个什么意思?要用AD转换吗? ...

高速比较器,延迟是多少ns(普通比较器是us级的)。用于确定啥时控制上拉,下拉和强上拉的。用延时来控制是不准的,适应不了负载(线长,18b20多少)的变化。因为负载不同造成波形的上升和下降不同。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信号。如果是偶发的 估计是负载太多导致寄生电容太多,扇出驱动看下正常不,计算下上拉电阻是否合适,软件上最好写个随着负载增加降低读写的速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 强烈不建议使用DS18B20 这种廉价的解决方案 否则后期维护会累死人 ...

保修一年,一年售后有钱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比较器,延迟是多少ns(普通比较器是us级的)。用于确定啥时控制上拉,下拉和强上拉的。用延时来控制 ...

是啊。涉及长线高阻延时的很tmd扯淡。我有个板子iic就老读不出来数据,fpga的io阈值0.4,但是下拉只能拉到0.6

网友E: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滔滔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比较器,延迟是多少ns(普通比较器是us级的)。用于确定啥时控制上拉,下拉和强上拉的。用延时来控制 ...

DS18B20的“波形阈值检测”,用比较器如何检测?它如何确定上拉、下拉的时机?
还有,我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去读总线?这个时机怎么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E: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Orz~~~~
滔滔江水~~~~

我虽在做这个,但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没必要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DS18B20的“波形阈值检测”,用比较器如何检测?它如何确定上拉、下拉的时机?
还有,我最关心的就是什么 ...

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如+端接0.8V(如3.3V分压,如用多余的DAC输出等),另一输入端如-端接1wire,比较器的输出接GPIO,比较器的输出为高说明1wire电压低于0.8V,比较器的输出为低说明1wire电压高于0.8V。控制上拉和下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控制1wire波形,否则5V数字信号不可能传500m,说道很多,DALLAS(MAXIN)文档比我说的清楚也很专业。至于时机更是短篇幅能说清的。花功夫琢磨DALLAS相关文档再结合实践去体会。单总线我是从98,99开始年干的,也是从模仿规格书的时序开始。为数个公司提供定制产品,包括手持仪。黑龙江大多粮库和省外部分粮库都用到我的产品。其中有的当时还是全国最大粮库,一个仓当时记得7,8千测温(湿)点。

网友F:
什么软件做的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软件做的界面啊?

运行在服务器上,web浏览。集成平台一类的东西,测温只是其中一项内容。团队开发的,我主要搞嵌入式软、硬件,把数据通过几种方式传上去就行:485、以太网、无线数传。

网友G:
比较好奇怎么登记每个DS18b20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较好奇怎么登记每个DS18b20的位置

买来的成品线缆,厂家已经标定好了编号,比如第7根第3个点,第10根第2个点………………,这些都放在18B20的暂存器中,无须自己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比较器,延迟是多少ns(普通比较器是us级的)。用于确定啥时控制上拉,下拉和强上拉的。用延时来控制 ...

麻烦你再推荐个高速比较器型号。。搜了一些,都不好买。

网友:
TS3021或TLV3201.

楼主:
谢谢您的教导。
TS3021或TLV3201是单通道比较器,
那用TS3022或TLV3202双通道比较器不更好吗?
一个通道检测总线0.8V低电平,一个通道检测总线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教导。
TS3021或TLV3201是单通道比较器,
那用TS3022或TLV3202双通道比较器不更好吗?

如果你是2路当然选TS3022更合适,如果是4路则需要2个TS3022。这里的4路是指一块线路板子上可以接4路单总线。比如要求线很长(如300m)而且能检索至少2k个18b20。都接到一路上心里没底不知行不行。保险的做法是分成多路。比如4路。512个/路,4路2048个。
由于GPIO的数字信号0:<=0.8v,1:0.7VCC--VCC(有的CPU 是2V--VCC). 而0.8V--2V是不允许出现的。也就是说不能确定CPU把大于0.8V接近0.8v认为是1还是0。而这时候单总线电平从0上升到阈值电平(0.8--1.0V)有可能要控制上拉或强上拉。这里用比较器不是用来确定1wire上的电平是0还是1.确定是0还是1直接用另外一个GPIO来判断,无需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2路当然选TS3022更合适,如果是4路则需要2个TS3022。这里的4路是指一块线路板子上可以接4路单总 ...

此处表明,18B20发“0”到总线上,是通过下拉总线方式的。灌电流4mA时,18B20内部mos两端管压降达0.4V。
我的CPU板总线上拉电阻为750欧。5V/750欧,18B20需要灌7mA电流,那18B20内部mos两端管压降应该比0.4V高。我担心线路损耗等等因素,CPU读总线“0”时,这个“0”实际值为0.9V,甚至1V,超过了单片机GPIO辨识“0”(0.8V以下)的范围,导致误读。因此想弄一个比较器,以2V为分界线,2V以下为“0”,2V以上为“1”。

网友A:
如果单总线上挂几个18B20用不着这么麻烦。通常是挂许多18b20.上拉电阻采用910欧试试。上拉电阻太大带负载能力弱,太小18b20驱动不起来(不能把0电平拉的足够低)。由于采用的是总线供电,每次读写前(发送RST前)要留给18b20足够的充电时间(充电期间最好强上拉,转换期间必须强上拉,如果转换期间总线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有的18b20读出的数据是85°(复位值),挂的18b20愈多需要总线提供的电流愈多,甚至达到安培级)。否则没有足够充电的频繁读写导致18b20不能正常驱动总线,甚至搜索不到个别的18b20。驱动下拉和上拉的NMOS和PMOS的延迟时间要短(足够快)(如2n7002,bss84),而驱动强上拉的PMOS则要求大电流(如AO3401,AO3401驱动电流达几个安培,但延迟长).驱动单总线要注意避免过冲,因为单总线的线路既有分布电容又有分布电感,过冲会干扰单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总线上挂几个18B20用不着这么麻烦。通常是挂许多18b20.上拉电阻采用910欧试试。上拉电阻太大带负载能 ...

谢谢了。
综合考虑之后,打算用若干个继电器,将挂接18B20的总线分成若干个分支,每个分支不超过120个18B20。
至于高速比较器采样总线,后面闲下来再试。是不是高速比较器方案弄好了,就可以不用分支?所有的18B20都能挂到一起?

网友:
原来18b20 也能做这么多路的测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综合考虑之后,打算用若干个继电器,将挂接18B20的总线分成若干个分支,每个分支不超过120个18B ...

假如线太长(线长意味着分布电容大,线路延迟大,延迟有可能超出了单总线的规范。为了减少分布电容DALLAS推荐用5类电缆,即电话线),18b20又太多,而且只想用一路单总线带这么多(不想用多个单总线分开带),从前DALLAS的方案是用DS2409(单总线开关)把18b20平分挂到DS2409的支路上。但现在DS2409已停产多年,MAXIN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好像是用模拟开关代替,搜一下。假如你CPU IO口数量允许又对增加的成本不敏感,我的推荐是采用多路单总线方案。
另外用高速比较器采样单总线线路的原因是因为CPU有时要在单总线电平从低电平上升到0.8V--1.0V时刻上拉或强上拉(拉早了和拉晚了都不合适(强上拉要求宽些)),仅仅用IO口是没法知道单总线电平上升到这个范围的(用延迟固定时间再上拉是不能适应线路负载的变化的)。
如果电路板已经没法改,就这样了。提供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复位单总线的时候粗略检测一下延时。为何选在这个时候,是因为这个时候一方面是单总线读写时序的开始,另一方面这个时刻时间富裕。从拉低480us(通常拉低大于这个值,因为要考虑延迟)开始的瞬间开始计时到IO检测到0停止计时,即粗略检测下降沿下降时间来估算线路负载,这样在延时时要考虑这个时间。延时合不合适通过检索18b20时就能知道(发送0xEC或0xF0命令连续读2位全为1说明有异常),通过调整延时直至检索18b20没有异常为止。

网友:
我的短线时能搜到也能收到温度,100米线只能搜索到18b20,收不到温度值。

网友:
本来单总线是为了方便,挂这么多这样用是不是反而软硬件的复杂程度上去了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找到症结所在了,并采用临时办法解决了。上图那个缺失的点其实是存在的,也没坏,好好的,单根测它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它下拉电流的能力弱一些,导致它在单总线上发“0”电平,电位拉的不够低,而我选用的单片机输入端口高为2V至VCC。0.8V及以下为低。0.8V至2V之间为不确定状态,判断为高还是低只能看人品,于是。。。。

    跑去现场好几趟都无功而返,回到家更是茶饭不思。
    有一次晚上蹲在外面调,随便一抓就能捏死几只蚊子;
    有一次正好赶上粮食出库,漫天的扬尘,不一会笔记本厚厚一层灰,我的脑壳奇痒无比;
    有一次,在太阳下暴晒,笔记本T420S调到最亮才能看得清,我的脑壳也晒得麻辣麻辣的。

    这次去终于蒙对了方向(主要是仪器装备比较差),当然蒙对也是多次失错、以及反复总结经验的奖励,当然还离不开这个帖子的跟贴中非常有价值的分析,让我能在脑海中完成思维拼图、展开思想试验。
    这次临时解决方案是将总线上拉电阻改到1K左右,之前上拉是2个4.7K和1个1K并联。由于没带烙铁去,用斜口钳崩掉2个贴片4.7K。效果立竿见影,这个死活出不来的点终于现形了,数据全了。
    尽管这次去,赶上了下雨,笔记本屏幕及键盘积了水,我为了躲雨站在屋檐下,贴着墙调试。然而能够把最后一点瑕疵处理好,之前的种种不快一扫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找到症结所在了,并采用临时办法解决了。上图那个缺失的点其实是存在的,也没坏,好好的, ...

努力就会有回报,恭喜调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找到症结所在了,并采用临时办法解决了。上图那个缺失的点其实是存在的,也没坏,好好的, ...

不过你这个还好,2003年的时候,做的用18B20检测冷库的温度检测,6月去的,每次进库出库都是一种煎熬啊!保鲜库温度还好,海鲜库那味道,那温度,穿凉鞋,现在想想都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过你这个还好,2003年的时候,做的用18B20检测冷库的温度检测,6月去的,每次进库出库都是一种煎熬啊! ...

都过去了,忆苦思甜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找到症结所在了,并采用临时办法解决了。上图那个缺失的点其实是存在的,也没坏,好好的, ...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了。现场调试带个示波器看下波形调试,尤其是电池供电的示波器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了。现场调试带个示波器看下波形调试,尤其是电池供电的示波器还是很好用的。 ...

等手头宽裕了,这些还是要添置的。我也是工具爱好者。

网友J(2017-07-05):
100米线,5V供电的话,电压不会被拉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米线,5V供电的话,电压不会被拉低吗?

不会,镀锡铜线导电率良好。

网友K(2017-08-10):
改用三线制供电方式最长可以做到多少米?最多连接多少个DS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用三线制供电方式最长可以做到多少米?最多连接多少个DS18B20?

三线制供电,目前我分两个通道采集。这两个通道共5V和GND,DAT线靠继电器分开,切换通道采集DAT数据,因此母线是4芯线,每一个通道的分支是3芯线。
每个通道能带200个DS18B20吧,总共就能带400个DS18B20,最远的DS18B20约100米远吧,实际使用1年多能正常运行,后续线路老化,脱落等原因逐渐进入维护期。

网友:
请教是否做过260米深的深井温度测试,当然防水(塑封+钢丝)一定要做好,目前深圳一家公司说能做到300米防水,先做了一段样品,还未到手,到手后上图,我打算用三线制供电方式采集DS18B20温度信息!目前公司测试600米都没有问题,我的电路很简单,就是IO加510Ω的上拉电阻即可采集到温度信息。但总觉得电路不可靠,我研究了一下官网上的电路,见下图:但不知道PIOX PIOY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样:
PIOX PIOY就是单片机的普通IO口。
每次与DS28E80通讯前,先置PIOY为输入,PIOX输出低,MOS导通,短路上拉电阻,快速给DS28E80寄生电容充电,然后置PIOX输出高,MOS截止,上拉电阻上拉单总线。PIOY即可读写DS28E80。

网友:
线路电阻计算了没,不要使用寄生供电,采用47楼的方法是很经典的供电方法。这样可以防止1820供电不足,提高总线速度与可靠性。

楼主(2017-12-18):
目前这东西在各个现场装了200套了。
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同时操作上百根电缆时,有的18b20貌似对复位指令没响应!总线上、下拉专门用驱动管,够给力了,延时时间也给的很充足。这东西真折腾人

网友:
那么长的线,超多节点也敢用DS18B20,只能说楼主非常英勇!
个人认为1-Wire总线不是设计用于长距离大型网络传输的,楼主的应用场景即使短时间没有问题,但长期可靠性能保证吗?

网友L(2018-04-26):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啊

短短一年之内,经过了不少于8次改板,现在总算稳定下来。

网友: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上485总线,我水平菜

网友:
寄生电源供电下,18B20的数量越多,供电能力就要求强一些,但单个18B20的下拉能力又有限,这个矛盾很突出。

网友(2018-07-29):
我的在家300米,10到250个传感器都没有问题,但到库里180个传感器就出丢点的

网友M:
是两线的寄生供电,我的在家300米,10到250个传感器都没有问题,但到库里180个传感器就出丢点的,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9-05-09):
引用 网友M:
是两线的寄生供电,我的在家300米,10到250个传感器都没有问题,但到库里180个传感器就出丢点的,望高手指 ...

库里的线路老化导致阻抗变化因素没考虑吧

网友:
谢谢分享 前来移植

网友(2019-07-15):
我的出现有个别传感器接上,都测不到,单独这个传感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