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TL494这个电路改成多路DC/DC隔离,是否可行呢?

楼主(2017-05-21):
改成两路隔离 ,9v 300mA、+-9v 500mA

楼主:
还有这个电路,哪个效果更好,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50W以上才考虑推挽。

网友:
上个月才扔了2000+插脚的TL494,2000年的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W以上才考虑推挽。

古大师,上面两个图,你觉得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古大师,上面两个图,你觉得用哪个比较好?

我觉得都不好,推MOS干嘛不用3525,多谐振荡还不如用royer,而且前面已经说了50W以上才考虑推挽,然而到那么大功率还用这种上世纪80年代无线电杂志的电路也太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都不好,推MOS干嘛不用3525,多谐振荡还不如用royer,而且前面已经说了50W以上才考虑推挽,然而到 ...

非常感谢古大师,我再研究下。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那种单片集成开关电源芯片更适合
top switch一类的,不少厂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