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合金的中性助焊剂,酸性的不行,漏电。

楼主(2017-05-21):
有个件的焊盘是卡玛合金的,这个件的焊接时间还不能太长,过热容易损坏。用带松香的焊锡丝没法上锡。用“金鸡”牌酸性助焊剂可以,但是焊接后用丙酮擦洗,有时容易漏电,请教下大家,有啥好的助焊剂,最好是中性的,免清洗的,谢谢。

网友:
BGA助焊油

网友A:
问这个元件的供应商啊,他们会有解决方案的

网友:
试试立创商城卖的无卤素助焊膏。

楼主:
买了,不行,AMTECH的,针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元件的供应商啊,他们会有解决方案的

厂家推荐用酸性助焊剂,需要先打磨焊盘,我可能打磨不好,焊接时助焊剂压在焊锡下,清理不干净。上电后,又析出,导致漏电。

网友:
焊完以后超声波清洗行不行呀。
实在不行就只能点焊一个焊片在上面了

网友B:
应变计?
能不能像锂电池那样点焊?或者,镀铜然后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变计?
能不能像锂电池那样点焊?或者,镀铜然后焊?

恩,是应变计,和纸一样薄,没法镀铜。

网友C:
我以前玩过电阻焊。“啪”一下就焊上了。你可以查一下那种机器是不是合适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玩过电阻焊。“啪”一下就焊上了。你可以查一下那种机器是不是合适你 ...

不行的,下面是塑料材质的,很薄,容易击穿,导致耐压不行,产品报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下面是塑料材质的,很薄,容易击穿,导致耐压不行,产品报废。 ...

电烙铁都能焊,电阻焊温度低,电压低,电流大而已

网友E:
应变片吗?见传感器厂是用橡皮擦的,看他们擦过了很好焊接,没见他们用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变片吗?见传感器厂是用橡皮擦的,看他们擦过了很好焊接,没见他们用助焊剂。 ...

用橡皮擦的应该是康铜的,康铜的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都能焊,电阻焊温度低,电压低,电流大而已

焊接的是漆包线,没法用电阻焊。不是两个应变片焊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的是漆包线,没法用电阻焊。不是两个应变片焊在一起。

那就用漆焊就行了。

网友(2017-09-11):
我前些天在焊接0.5mm FPC座的时候,也发现助焊剂漏电的问题,用焊宝就没问题了。 宝工的酸性助焊剂和酒精都不能用,两个涂到连接器上,都会导致引脚间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