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推荐我几个电机驱动芯片吧,电机为24v20w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2017-05-21):
项目需要控制2个或者3个直流有刷电机运动,想用pwm控制,电机驱动部分想用集成的芯片,不想自己搭分立元件的,现在心里备选的有l6205和drv8841,大神给指点一下,还有什么芯片比较容易买到,同时适合我的这个应用呢,电机是有刷直流,24v电压,20瓦功率。多谢了。

网友A:
20W,这么小又不需要正反转,一个MOS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W,这么小又不需要正反转,一个MOS搞定。

补充下,需要正反转的

网友B:
A4950,Allegro,3.5A,40V有过流保护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8597357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950,Allegro,3.5A,40V有过流保护

谢谢 这个芯片看起来很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563905729.2.Nktq0O&id=522859735736

大神好~等我需要稳定应用的时候再用你这个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芯片看起来很棒啊~

是的,但就是不是特别特别便宜,国产的不知道咋样,类似L9110那玩意除了130玩具电机别的也不敢带啊。。
我比较看好这个有个过流检测的功能

网友:
双桥的 TB67H400AFTG ,可并联。  单桥的TB6641FG、 TB67H301F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