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P01芯片怎样设置才能使用外部放电电阻

楼主(2017-05-21):
最近用到PCAP01芯片测试小电容,芯片内部放电电阻最大只能测量到3nf多一点,但芯片提供了外接放电电阻扩展测量范围,查看芯片数据手册并没看到关于使用外部放电电阻的设置说明,请用过的坛友帮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为什么连芯片手册都没有详细说明呢

楼主:
是的,我也是接在了PCAUX端,但如果不设置配置寄存器是不能选通外接放电电阻的,奇怪的是芯片手册竟然没有配置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接在了PCAUX端,但如果不设置配置寄存器是不能选通外接放电电阻的,奇怪的是芯片手册竟然没 ...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设置COMPENS_EXT_DIS=1试试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设置COMPENS_EXT_DIS=1试试有没有用。

PCAP01的设置寄存器里好像并没有COMPENS_EXT_DIS这个位啊,能把您的数据手册发给我看看吗

楼主:
我看的是中文版没有该位寄存器的名称,回去试一下谢谢JerryWu

网友(2019-06-29):
大哥,最近也在研究测电容,AMS官方PCAP04了都,是直接用01,还是上04呢,有建议没?

网友:
顶一个我用过01

网友(2021-04-06):
楼主,现在在使用pcap01这款芯片,目前问题是IIC通讯有应答 但读到的数据为0xff    spi通讯同样读取数据为0xff    这个芯片是存在保护机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