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stm的硬件dma功能解码jpg显示乱 ??

楼主(2017-05-21):
请教下,使用stm的硬件dma功能解码jpg显示乱 ??

程序是移植st官网的硬件dma解码程序

原始图片:

使用stm的硬件 解码,dma 功能后显示如下:

使用 硬件 中断读取的数据

使用硬件 dma读取的数据

对比没有发现错误,但是为什么显示就乱了  ???

上面两个数据文件,图片都是同一幅图片

网友A:
这个没弄过,不过提醒下要注意字节对齐,前阵测试文件系统FATFS就因为字节对齐问题折腾了2个星期。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弄过,不过提醒下要注意字节对齐,前阵测试文件系统FATFS就因为字节对齐问题折腾了2个星期。切记切记 ...

你说的这个字节对齐,指的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对齐哪些啊??

能否具体说一下,估计我的应该也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字节对齐,指的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对齐哪些啊??

能否具体说一下,估计我的应该也是这个问题 ...

不知道你具体的程序流程

要注意的就是
1 首先你读取JPG文件数据时,定义的数据缓存必须要字节对齐,在MDK中变量数组定义时应该会对齐,但为了防止错误在变量前加__align(4)保险些,也可以查看MAP文件,看看变量地址。
2 估计你的STM的读取DMA肯定是32位方式,不知你是从SD卡中读取还是其它方式获取图片数据的,如果是从SD卡中获取数据的,注意读取SD卡中文件地址时,看看这个地址是否对齐,如果没有先读取不对齐的数据,再读取后续数据,分2次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88537-1-1.html,我当时出现问题后,看了下,这个帖子中就主要讲了文件读取的问题,实际上数据写入也有同样问题。

我可能描述不清楚,但说到底还是DMA为32位方式下字节对齐造成的问题。如果是8位的单片机和8位DMA估计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像数据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的程序流程

要注意的就是

你好,我也按照 这个方法该了

      hdma_sdmmc2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sdmmc2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 这个地方就是修改的,!!!!!!!!

但还是不行

我记得以前没有使用硬件的 jpg 解码时, 图片显示是可以的,估计现在也还是 跟字节对齐有关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 MPU 的配置错误导致的,哎,折腾了几天,他奶奶的,

如下配置解决了问题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 这个设置 可以解决 显示图片错乱的问题,但是这样设置的话,整个系统程序运行的速度会有所降低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 这个设置 会出现显示图片错乱,但是这样设置的话,整个系统程序运行的速度会提高

网友B:
楼主用的st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st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使用的是 stm32f777

楼主:
哈哈哈,都已经说了是mpu 设置问题了啊,

如果真是分辨率的问题,那么怎么可能改mpu的设置就会好啊 ???

网友C:
DMA 传输,字节对齐很重要.之前做过DMA传输图像,碰到过类似的图像显示乱的现象.不过楼主既然解决过了,说得有点多余,哈哈.不过涨了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 传输,字节对齐很重要.之前做过DMA传输图像,碰到过类似的图像显示乱的现象.不过楼主既然解决过了,说得有 ...

继续说啊,不会多余的啊,

比较碰到的具体问题应该会有的差别啊,解决的方法可能也不尽相同啊

说出来以后要是我目前的这个方法解决不了,也可以参考你的这个方法啊

大胆的说来,我一定会接受沃

网友D:
f777大概多少钱
用103软解JPG像ppt故意做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f777大概多少钱
用103软解JPG像ppt故意做的效果

f777 qfp208  大概75元左右吧,那时找的st代理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