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Altium的3D视图问题

楼主(2017-05-21):
问题描述:
最近小弟画了个PCB,按键盘3可显示白底的三维图,板子真实感强,走线看的很清晰。如下图所示:

然后按键盘2可以切回正常模式继续画板。
如果一点点击了工具栏上的“Altium 3D Blue”,即可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效果,此时PCB变成了灰底的三维图,走线很难辨认清。

以后如果再使用键盘3切回三维效果图,都是这种灰底三维图,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白底三维图了。

求Altium大神支招,解决这个问题。

不胜感激。

网友A:
L,自己设置各层的颜色和透明度即可。想要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

如果要看Copper层,Shift S,单层模式看。

网友B:
那是因为你选择了“Altium 3D Blue”,这是蓝色,你选绿色板就是你之前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自己设置各层的颜色和透明度即可。想要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

如果要看Copper层,Shift S,单层模式看。 ...

这个我设置过,没设置明白,白底怎么也没设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选择了“Altium 3D Blue”,这是蓝色,你选绿色板就是你之前的效果了 ...

选绿色就变成灰底绿板,也回不到当初的白底绿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设置过,没设置明白,白底怎么也没设置出来。

WorkSpace 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kSpace color.

WorkSpace color设置成白色后板子上的走线还是看不到,这才是问题症结

网友:
3D模式下按L
调整防焊层透明度就可以看到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WorkSpace color设置成白色后板子上的走线还是看不到,这才是问题症结

阻焊透明度。

网友:
教你最简单的,将PCB保存成99SE格式,然后再用AD打开,直接按快捷键3,你会看见跟现实板子很接近的3D图

网友:
3D模式下,右击找到机械层(跟2D画面操作一样,只不过3D画面下直接跳转到3D颜色的控制面板下),然后就在上面好像叫工作台颜色的,上面就那一个更改颜色的,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