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这个MOS管调光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7-05-21):
客户拿过来的一个电路,说是要用MOS管调光,电路如下图。控制原理就是相当于用PWM去控制MOS管的导通来调光(白炽灯),
感觉这样做有问题,但是又说不出来是那里的问题,硬件功底太差了,谁能指点一下。以前有做过可控硅调光的,MOS管调光这种还没做过。

网友:
MOS管的S极和GND不共地,不能正常驱动。
白炽灯以后可能买不到了吧。

网友A:
怎么不用可控硅!

网友:
共地是大问题!

网友B:
mos管用隔离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可控硅!

不知道为客户为什么没选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可控硅!

用可控硅的话,电源用阻容降压电路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用隔离驱动试试

假如MOS管用隔离驱动的话,用PWM控制MOS管调光的方式能不能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MOS管用隔离驱动的话,用PWM控制MOS管调光的方式能不能行啊

可以调。

十多年前做过调500W卤素泡的,不过仅仅是实验性质!需要驱动电路,比可控硅麻烦些!

可控硅只能过零关断,并且需要过零检测电路,处理不好,会闪。

用MOS管就可以不考虑过零点,还可以整成直流调光!

当时由这个想法从而发现用MOS管可以做交流开关! 不过就是要解决隔离驱动的问题!

网友:
國外很多調光器就是這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