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采样率的问题 【标题不合格,封鎖ID】

楼主(2017-05-21):
由采样定理可知,要想得到原信号的全部信息,采样频率至少是原信号频率的2倍

上图中原信号为1HZ,周期是1秒,用采样率为2HZ去采样,就是每隔0.5秒采一个点,结果采到了A,B,C点,这明显跟原信号相差很远

是我理解错采样定理了吗?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48f1ca9376a20029bd642db4.html

楼主:
我画的图是啊

网友:
所以一般要>2倍

网友:
都说了是 “至少” 难道这个词不懂? 再说,假定信号就是正余弦, AB,两点不就能找到至少2个频率最小的信号?

网友A:
那个老师教你的2倍?需16+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师教你的2倍?需16+倍!

哪个老师教你的16+倍?就是大于两倍(没等于)。
超采样是为了设计抗混叠滤波器方便。但是不是必要的。

网友:
不能恰好2倍,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倍就可以了

网友:
自然界中几乎没有起到好处的整数,整数只是整个数轴上的极个别的点,相对于无理数,基本上可以认为数轴上有无穷少个整数。

整数只存在于老师的课堂上,书本的公式中,所以当你取样时,不可能恰好2倍。绝不可能。

网友B:
两倍只能还原原来信号的频率,不能还原原来频率的真实面貌,没告诉你是正弦波之前,你可不知道你采集的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倍只能还原原来信号的频率,不能还原原来频率的真实面貌,没告诉你是正弦波之前,你可不知道你采集的是正 ...

所以你设计的时候adc不加抗混叠滤波器吗?

得到的数据直接线性内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师教你的2倍?需16+倍!

哪个老师教你的16倍?得琴谱信息不是做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