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 RAM大点的 CORTEX-M3 的ARM 芯片?需要引脚少些

楼主(2017-05-22):
RAM 最好能有个 96K,但是引脚不需要太多 48脚 甚至更少最好。

网友A:
STM32F411CEU6 封装:VFQFN-48
Package / Case:        UFQFPN-48
Core:        ARM Cortex M4
Data Bus Width:        32 bit
Maximum Clock Frequency:        100 MHz
Program Memory Size:        512 kB
Data RAM Size:        128 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11CEU6 封装:VFQFN-48
Package / Case:        UFQFPN-48
Core:        ARM Cortex M4

thanks,大神。。。 这个符合要求,,,  价格也算合适,要是能有更便宜的 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大神。。。 这个符合要求,,,  价格也算合适,要是能有更便宜的 就更好了  ...

411是M4吧

网友:
如果是ST,楼上推荐的是最便宜的型号

网友:
这个是不是在20元左右,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
ZE系列的,

网友:
用ST的qfn封装的,小心供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