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帮我指导一下这板子布的怎么样呢?什么地方问.....

楼主(2017-05-22):
(图片)

网友A:
左下角这里布线有些地方太密,有空间的话间距可以调整下的,还有同一条线好像分段粗细不一样。其他地方等高手给你指导

网友:
试验能用。

网友:
一条线好多粗细不一致的

网友B:
只能说,貌似是布通了,能用。

网友:
挺好的了,把电源地线弄粗一点,另外检查一下拓扑路径。

网友:
插件cn6上的连线好多线可以不用过孔的,重新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晶振背面走那么多线真的好吗?

网友:
这是一块类似arduino的板子?把U2逆时针旋转90度应该会好些

网友C:
很多粗细不一祥的地方,对于强迫症来说,我很佩服你能接受这样的布线……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貌似是布通了,能用。

那些地方是必须优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这里布线有些地方太密,有空间的话间距可以调整下的,还有同一条线好像分段粗细不一样。其他地方等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粗细不一祥的地方,对于强迫症来说,我很佩服你能接受这样的布线……哈哈哈 ...

只有电源线大小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3v3你不怕烧断了

网友:
顶横底竖,你会发现很好画,也很好看。其他的网友有对应的指导了。
除了打样回来,你永远学不到新的东西

网友:
如果外围的接插件没有定死,客户互换下位置,比如CN2和CN3  另外U2左旋45度会方便布线吧
接插件的线出来,能在底层就在底层,机械强度会好,防止插拔时断线

网友:
晶振用贴片,就会好看很多了

网友:
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
晶振下面不要走信号线,mcu中间最好也不走,留来铺地抗干扰

网友:
这种板子要重布。

网友:
IC1 有一pin悬空了?

网友:
可以整理得美观一点。有点乱,看的欲望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