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后的步进电机能否停在任意位置

楼主(2017-05-2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一个由步进电机驱动的6通阀,步距角为1.8度,64细分,供应商说可以停在任意位置。
但是按照理论上来讲,6个位置,每个位置单是60度的距离,按照一大步1.8度来讲,可能会无法停在信号点,因为除不尽。
所以有一个疑问,如果64细分的1.8度步进电机,电机可以停在0.9度的地方么,还是电机会就过停在整1.8度的地方。

网友:
不能,细分只是让步进电机转动更平稳,跟角度无关。要控制角度还需要加上不同的齿轮皮带,或者涡轮蜗杆来调节。

网友:
细分数越多能控制停的位置越多,要根据控制的精度要求选细分数,6通阀的控制精度要求不需要多高,供应商说的也没错。

网友:
可停任意位置,对驱动器要求高

网友:
这个阀板也太矫情了,连一点公差都不留

网友A:
步进电机不能停在细分得到的位置上,只在不细分的情况下可以停在“任意位置”,不通电时你可以用手拧电机来感受到这些位置,如果不细分不能满足你的要求,那么你最好使用带减速齿轮的步进电机,而不是去细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不能停在细分得到的位置上,只在不细分的情况下可以停在“任意位置”,不通电时你可以用手拧电机来 ...

无法停留在细分得到的位置上,那上电的时候无法停在两个1.8度之间吧,不通电的时候好象是可以。

网友:
停在细分步上是可以的,不断电就可以。但是断电一次就会回到1.8°的整数步上,导致丢步。

网友:
两相的步进电机除不尽,就用三相的嘛,再不行就加牙箱嘛
一般除不尽也没关系的,只要计算的时候不要有累计误差就行了,偏一点点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法停留在细分得到的位置上,那上电的时候无法停在两个1.8度之间吧,不通电的时候好象是可以。 ...

断电的时候会回到整数步上的,如果你觉得它停住了,那只是因为正好在一半的位置或者负载及传动部分的阻力给它固定在那了而已,这是非常不可靠的,最终还是会回到整数步上。
上电的时候你可以细分在两个1.8度之间,只要不断电,就可以停在他们中间,即:停在细分得到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靠电流保持的。
但这个位置是不能断电的,只要断电就会回到整数步上。

网友:
细分后上电时可以停止任何位置,不过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位置;这和驱动器的电流分配,电机的结构有关;比如步进4°的四分后理论上是每步1°,实际上0步上0°,1步可能是1.5°;只是在0-4°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电的时候会回到整数步上的,如果你觉得它停住了,那只是因为正好在一半的位置或者负载及传动部分的阻力 ...

有可以断电记忆相位的驱动器,只要机械部份是可以自锁的,就可以保持原来的位置

网友:
市面上目前有一些驱动器是带断电保存功能的,即可以在电机断电时记住当时的细分相位。重新上电后,只要电机的机械位置没有变动,还是停在原来的细分位置上。但如果断电后电机发生过转动,原来的位置就失效了,会回到整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断电记忆相位的驱动器,只要机械部份是可以自锁的,就可以保持原来的位置 ...

弄个带减速器的步进比这省事而且可靠多了啦

网友:
注意电流衰减,可以停留任意细分上的,做60细分就OK,2000脉冲刚好60度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看情况啦,比如,负载多大,要求精度多高。最好是带有齿轮箱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能停在细分位置,但是细分并非线性的,尤其高细分时,极少有能做到线性细分的,所以不要对细分后的位置精度有过分期待

网友:
一般来说,8细分可以准确

网友:
步进电机锁停只能按原始步进角进行,与驱动器的细分驱动控制无关。细分控制的目的,只是让电机电流更趋近于正弦波,使电机运行过程更平滑,功耗减小,效率提高,机械噪声更小些。

网友:
都用步进了,就别要求太高精度。否则就是上伺服+减速机了!!!

网友:
老外有测试过,1.8度的42步进大概可以做到0.09度的细分定位精度,也就是大概20细分。

网友:
机械精度够的话,能停在0.014度的位置上!在高也可以但是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