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有人用过磁保持继电器么?有没有常用的型号推荐

楼主(2017-05-22):
就是希望断电后仍然能保持当前的状态,最好是名牌的。。。。。。
电流不需要很大,只需要控制个 5V-10V的  找了一些 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好找,

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太通用啊

网友:
好牌子的有欧姆龙、松下,国产宏发,上海好像叫贝斯特,让欧姆龙收购了。

网友:
别想那么复杂。就是个象墙上开关一样的原理,另加两个电磁铁来仿上搬,下拉。所以断电能保持。

网友:
你要主意看是双线圈还是单线圈的,还有线圈极性,用过这个TQ2-L2-12V

网友:
松下的RK1-L2可以吗,线圈电压有3V的和5V的我有很多。

网友:
宏发,去找我

网友:
HFD4有磁保持的型号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 欧姆龙的    G6SK-2 ,,,

上面写的是 两线圈闭锁型

这个意思 是不是 就是 保持的啊?  我想实现的功能 就是 断电后,继电器,还保持 当时的状态即可, 就是 如果现在是开,意外断电后 不改变状态, 现在是关,意外也不改变 即可